P53电脑更换USB口

楼主(2022-05-25):
P53电脑有两个USB type A座子,平时习惯无线鼠标独占一个,也没拔下习惯,每天上下班直接背包一背就走,到公司习惯电脑包丢座椅上,打卡倒杯水摆放早点等琐事后,再取出电脑。悲催的事来了,某天电脑包直接掉地上了,无线鼠标接收器这端先着地,直接把接收器怼进了USB口里,好了,光荣挂了一个USB口,想着还有个,鼠标还是独占吧,并且这电脑还有3个USB-C口,赶紧买个Type-C扩展口,方便平时调试。从此,每次电脑包放椅子上都想象着鼠标接收器端先着地的画面。

最近某天晚上下班,收好电脑包放椅子上,回头取口罩的功夫,啪,另外一个USB口又坏了,这下不用惦记电脑包掉地上心碎的声音了。

回家赶紧再买点type-C转换口,想着只能用C口了。

但又想起 LM5017 大神的P53转让帖: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2222&highlight=P53

外挂USBHUB太多了?再加上强迫症,决定自己换两个USB上去吧。

找到官方的拆机视频:https://support.lenovo.com/bd/zh/solutions/ht509006

照着一步一步拆卸,不得不说,不看官方的视频,拆卸会很困难,搞不好就直接放弃了,隐藏的锁扣和螺丝很多,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螺丝分类,拆完就堆成一堆破铜烂铁。

终于看到USB座子真容了,中间的塑料件已经被怼出来,D96应该是防静电的,搜不到型号,焊盘也被拉了3个,看样子就2个usb信号线对地,拉掉的是空焊盘。

用游标卡尺量尺寸,又找些Type-A USB3.0座子的规格书对比,确认了几个相同规格的,赶紧下单,电脑也不装了,直接等座子到了,拆卸更换。

昨天终于到货,拿到手就开干,结果还是低估了拆卸座子的难度,这电脑主板估计得10层以上,接地层不知道得多少层,烙铁温度到470℃,热风枪也开到430℃,接地焊盘的焊锡还是纹丝不动,抱着USB废掉的想法,热风枪不要命的往上怼,吸锡器不停的吸,一个小时后,量了没短路,又把歪脚的ESD器件焊在残存的三个焊盘上,就这样收工吧。

装好后开机,试了试无线鼠标,可以正常使用,接上移动硬盘,拷贝速度能达到100Mbps左右,USB 3.0功能也正常,终于了了一个心事,又得开始惦记电脑包着地的画面响声了。

电脑包为什么要放凳子,不放桌上呢,这样的桌面永远凌乱,只够个水杯的位置了。

网友:
个人经验,电脑包直接放地上,稳如狗。。。。

网友:
用斜口钳把USB剪开,然后一点点拆下来就行,

网友A:
蓝牙鼠标略香啊!

网友:
我的X220USB口好像全部不行了,一想到要把CPU分家才能换,心里就慌的一匹,现在还不敢动

网友:
笔记本一般是8层板吧。但是商务本铜厚是真的大。家用本就很渣了。当年拆一台acer家用游戏本清灰,拆了俩小时没拆开,全是卡扣没有一个螺丝,担心卡扣被抠坏保修失效(不是我的本),于是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鼠标略香啊!

为啥我用过的蓝牙鼠标都不太好呢?主要是和wifi冲突,导致指针工作不连续,卡顿~~

微软几款蓝牙鼠标+微软的几款平板,搭配使用感受

网友C:
usb3.0很难拆卸的容易把过孔搞坏,一次就搞定手工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用过的蓝牙鼠标都不太好呢?主要是和wifi冲突,导致指针工作不连续,卡顿~~

微软几款蓝牙鼠标+微 ...

我用的wlm210,蓝牙/无线,双模版,又静音
个人觉得比微软得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3.0很难拆卸的容易把过孔搞坏,一次就搞定手工很厉害的。

斜口剪,用那种几乎平的,可以贴着pcb剪开。然后烙铁温度开高点,用吸锡器把孔全部打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用过的蓝牙鼠标都不太好呢?主要是和wifi冲突,导致指针工作不连续,卡顿~~

微软几款蓝牙鼠标+微 ...

主要是平板类的低端廉价wifi+bt模组有好多都是1t1r天线分时复用的。可能跟这个有关。还有,bt也是占用2.4g频段,wifi太多容易挂。

网友D:
好奇笔记本为啥每天背来背去
直接放工位上不香嘛
下班拿个手机就走
或者用台式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奇笔记本为啥每天背来背去
直接放工位上不香嘛
下班拿个手机就走

如果笔记本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呢! 我就天天背着一个17寸的 跑来跑去呢

网友:
笔记本主板的usb外壳跟GND直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笔记本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呢! 我就天天背着一个17寸的 跑来跑去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资料拿个移动固态硬盘随身带,不就没那么多事了?

楼主:
每天要早走接送娃读书,还得带电脑回家干活。

蓝牙鼠标也用过,体验不好,一个是电池不耐用;二是受干扰严重。

这个USB座子,两个屏蔽罩固定柱直接接地,中间的9个管脚,有2个也是接地的,我拆的时候,是弄断了中间的9个管脚。2个固定柱,470度烙铁上去,锡都不带融化的,是用热风枪加热周围PCB好久,硬拔的;中间两个信号接地,断在里面的管脚都弄不出来,用尖镊子慢慢捅的,弄这个中途差点放弃了,最难拆的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笔记本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呢! 我就天天背着一个17寸的 跑来跑去呢

设置个开机密码,再设置个硬盘密码
应该就能保护资料了,
天天背好累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把usb接收器放笔记本内部
像t430还是之前的蓝牙是个模块,有卖蓝牙转usb座转接板放接收器用

网友:
原谅我看到电脑掉地上USB头子怼进去不厚道的笑了。

包还是老实点扔地上吧,稳如老狗。因为一般电脑包下面都不平,且后高前低,重心是往外面倾斜的,而人习惯性的放包,是背部朝着椅子的靠背放的,所以放在水平的硬一点的椅子上,大概率会掉前面去倒栽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