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里AT89C52外扩ROM怎么设置?

楼主(2022-05-25):
如题,外扩了了一片27C512的ROM,并且把EA接地,然后程序全部装入外扩的ROM中,但是程序无法运行。请教,这个外扩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工程如下:

这个程序就是闪灯和操作XDATA 62256,程序从单片机里加载,是可以正常运行,并且可以正常操作62256:

但是从ROM 27C512里加载就提示单片机没有程序加载,不管加载HEX文件还是BIN文件:

我只想要单片机从外部ROM 27C512启动,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楼主:
下面是线路连接,这个外扩ROM的连接没有问题吧?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main.h"

uint32_t u32Count;
xdata uint8_t u8Data[32768];

int main(void) {

        /* 系统循环 */
        while (1) {

                delay_ms(100);
                P17 = ~P17;

                for (u32Count = 0; u32Count < 32768; u32Count ++) {
                        *(u8Data + u32Count) = (uint8_t)u32Count;
                }
        }
}

楼主:
上面的仿真P0口没有上拉电阻,但是加不加是一样的,主要是单片机提示未能加载程序。

下面补上上拉电阻:

网友A:
放弃吧,别浪费生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别浪费生命了。

很多时候做下仿真,不用搭电路,还是很便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