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7020 PS端使用PHY芯片YT8521可以用2bits位宽传输数据吗?

楼主(2022-05-25):
我们有个项目使用zynq7020芯片的PS收发网口数据,PHY芯片使用YT8521,但是由于PCB大小限制不能使用两个网口变压器,所以只能用2bits的位宽传输数据Tx[1:0],Rx[1:0],然后我查看了pyh芯片的datasheet没有相关内容,求助大佬,使用2bits传输数据是否可行?

网友A:
你们变压器接在pyh芯片和zynq7020芯片之间?

网友:
完全不懂你在描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变压器接在pyh芯片和zynq7020芯片之间?

变压器接在输出的差分信号端的,现在只能用两组差分信号

网友:
其实问题不大。换一问法,可能更清晰。你拉了一个千兆口,但是网线 是那种4根线的  百兆线,能不能通信
但是你要看清楚,原设计中兼容百兆的是那俩对线。我估计不是你标记的0个1,很可能是0和2

网友B:
你这问题真是让人看不明白。RGMII
zynq7020与YT8521之间是RGMII接口,有Tx[3:0],Rx[3:0],RXC,RXDV,TXC,TXEN等信号。
YT8521与RJ45插座间有网络变压器,如果需要千兆规格,是需要4对线。如果需要百兆规格,只需要2对线。网络变压器都只需要一个千兆或百兆规格。
你说的“PCB大小限制不能使用两个网口变压器”,没看明白,你们用两个百兆变压器当千兆吗?
你说的“由于PCB大小限制不能使用两个网口变压器,所以只能用2bits的位宽传输数据Tx[1:0],Rx[1:0]”,使用几个变压器与位宽没有关系。2bits的是RMII,4bits的是RGMII,YT8521只支持RGMII。要支持RMII,需要更换100M的PHY。
4楼又说的是YT8521与RJ45插座间的数据线,千兆用4对,百兆用2对。
如果不打算换PHY芯片,那就把网口规格改成百兆,网络变压器使用百兆规格,只需要2对线。RGMII(2bits)不能改为RMII(4BIT)。
彻底一点就是换个百兆PHY,RMII+百兆网变。

网友:
确实没有看懂问题的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真是让人看不明白。RGMII
zynq7020与YT8521之间是RGMII接口,有Tx[3:0],Rx[3:0],RXC,RXDV,TXC ...

楼主的意思是使用2对差分线 接RJ45网络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真是让人看不明白。RGMII
zynq7020与YT8521之间是RGMII接口,有Tx[3:0],Rx[3:0],RXC,RXDV,TXC ...

问题确实没问清楚,因为不太懂网络部分。
问题简单点说就是我们使用2对差分线传输信号,YT8521的驱动需要改吗(vivado有自动生成网口驱动)?是不是使用自协商方式,芯片会自动识别到网线是几对双绞线?
还有就是PHY部分有没有好的入门资料啊

网友:
当百兆口用,其实就是差分线有些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确实没问清楚,因为不太懂网络部分。
问题简单点说就是我们使用2对差分线传输信号,YT8521的驱动需要 ...

你如果知道并了解百兆和千兆的rj45的区别,这事是可以干的,但是从你描述中,你并是很清楚phy出来那4对线怎么砍。所以。。。。。网络接口定义当然是大名鼎鼎的802。3协议

网友:
可以了,就是百兆呗,我就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