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个步进电机会不会产生干扰

楼主(2022-05-25):
在一个容器里面放上10个30的步进电机,电机之间间距大概是20厘米。驱动器在容器外面,没有编码器,做开环控制。容器只有一个比较小的入口用来走线,所有的电机的供电线都从这个入口出来接到各自的驱动器上。麻烦问一下这种设计的话,电机之间会不会产生干扰?
另外,所有电机运行轨迹是相同的,就是说电机之间的运动要同步。这种情况下,从单片机到各个驱动器的脉冲线可以接到单片机的同一个IO接口吗?还是用多个IO接口分别接到驱动器,然后在单片机程序里面同步输出各IO的脉冲?谢谢大家。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应当不会。
因为驱动连接到电机线圈算是强电流了。
一个强电流要影响另外一个强电流不那么容易。

网友:
我用TMC2225驱动步进电机遇到TMC芯片被干扰死机的情况 ,MCU没有死只有TMC芯片死了,重新上电才能起来

网友A:
楼上的不是干扰,是芯片保护了,一般是过热过流保护,需要重新复位

网友:
我也觉得不会,步进电机的电源输入一般24V,一般应用在8细分,或者16细分,驱动电流一般在2A以内。这个频率,这点电流干扰不到相邻的电机工作。
如果不放心,你可以把电机壳接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是干扰,是芯片保护了,一般是过热过流保护,需要重新复位

不是过热过流,是有条强干扰的线靠近步进电机线了,我把这根线靠近别的芯片都没事,唯独步进电机不动,说明tmc芯片抗干扰能力不好

网友:
控制器都独立的问题不大,真担心的话用4芯屏蔽线

楼主:
大概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放心用,后面的问题更不是问题,在哪里连都可以,甚至有的人把电机连好用一个驱动器的,如果要考虑失步调整,请独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