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USB功能的TSSOP20封装的常用的单片机有那几款? 模拟USB键盘用

楼主(2022-05-25):
带USB功能的TSSOP20封装的常用的单片机有那几款? 模拟USB键盘用

网友A:
ch55X?
STC也有
只是HID的话8s003软USB也能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55X?
STC也有
只是HID的话8s003软USB也能做到

8s003现在反而贵了,
CH55X 记得几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8s003现在反而贵了,
CH55X 记得几毛钱。

毕竟LZ要求是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s003现在反而贵了,
CH55X 记得几毛钱。

没那么便宜,应该是几十毛钱吧。

网友:
找WCH应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h55X?
STC也有
只是HID的话8s003软USB也能做到

有相关资料链接吗?手上还有些003,可以折腾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相关资料链接吗?手上还有些003,可以折腾下

https://cn.bing.com/search?q=stm8%20usb%20hid&ensearch=1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cn.bing.com/search?q=stm8%20usb%20hid&ensearch=1

多谢~,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s://cn.bing.com/search?q=stm8%20usb%20hid&ensearch=1

这个电脑兼容性好吗?记得前几年论坛热烈讨论过STM8S 的USB问题,最后兼容性不足就结束了

网友E:
ch55x  付款几个月了现在还没收到货 批量的话要考虑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脑兼容性好吗?记得前几年论坛热烈讨论过STM8S 的USB问题,最后兼容性不足就结束了 ...

键盘这种应用还好吧,毕竟avr的软usb都很成熟了

当然我也是只看过stm8 usb演示视频,并没实际用过
不知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55x  付款几个月了现在还没收到货 批量的话要考虑下

CH340N去年我们付款5个月,才分到2500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这种应用还好吧,毕竟avr的软usb都很成熟了

当然我也是只看过stm8 usb演示视频,并没实际用过

STM8的软USB没用过不评价。AVR软USB有大坑,测试DIY可以,其他不建议。

一般只能跑低速1.5M,不能跑bulk,但这个有明显说明不算是坑。

坑主要在两点:

没有校验。软USB不太可能有时间算CRC,都是默认算正确,那数据正确性保证不了。

信号采样频率不够。软USB一位一般只能采一个点,host那边时钟有点误差就完蛋了。如果是V-USB利用host的Start Of Frame信号自行校正RC还没什么问题,如果是V-USB那边是晶振反而会完蛋。虽然说host要求万分之5时钟精度,但是有的应用,尤其是廉价Host芯片用RC振荡器,满足不了这一点,就会有兼容问题。

网友:
用PS2键盘也是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