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汇编的帮忙看看,加了几段代码不工作

楼主(2022-05-25):
不熟悉汇编,就加了三句为了验证些东西。。后面三句是我加的,执行完三句之后加速器a=a*1的值应该不变才对,但是mcu却工作不正常,我这三句应该相当于没加啊?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用过 总之先传个指令说明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总之先传个指令说明上来

https://www.mouser.cn/datasheet/2/268/75018c-254613.pdf

这是mcu手册,里面也有指令集

网友B:
这种滤波器程序滤波系数赋初值单步调试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滤波器程序滤波系数赋初值单步调试知道了

ok试一试,之前一直设置不了断点,后来发现是工程有中文路径,一直不行。

网友C:
不理解汇编的情况下,不能随便 增加汇编指令 或 删减
因为你加了指令,整体程序位置都发生了移位。 大部分情况下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汇编的情况下,不能随便 增加汇编指令 或 删减
因为你加了指令,整体程序位置都发生了移位。 大部分 ...

牛啊   技术开发  销售同时抓

楼主:
加速器A是40位,赋予w4值后不对了。。这块就不会写了。。。

网友:
遇到一个goto  xxxx(固定地址)就 over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