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连接红外接收头

楼主(2022-05-25):
思路来源于网络。
红外接收头数据口连接到单片机串口RX脚。

网友:
嗯,只要波特率一样就能接收,

网友A: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是用了个新思路,用串口来接收解析红外数据吗?用了个什么技巧可以提取出红外编码的底层信息?
还是说纯粹就是个串口数据传输而已?按楼上这位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是用了个新思路,用串口来接收解析红外数据吗?用了个什么技巧可以提取出红外编码的底层 ...

纯粹就是个串口接收红外信息。每个遥控按键键码不一样,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就不一样。不是底层红外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粹就是个串口接收红外信息。每个遥控按键键码不一样,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就不一样。不是底层红外解码 ...

懂了,
就是一个串口通信嘛,不是串口连接红外接收头,,,实际上和红外不红外压根都没啥关系,红外用另外一个单片机或者电脑串口发来也是一回事吧
我还以为是用了啥高级的思路,看你描述,还专门强调思路,以为用串口接收功能,比如不停的变换波特率,通过某种“思路”,可以解析出红外的那些调制脉冲,从而达到解码红外调制数据的目的,看了半天愣是没有看出来你所谓网络上的思路是啥,就感觉是几个数据在switch,case
上当了,,,,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