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语音识别如何实现

楼主(2022-05-26):
   各位大佬,离线语音识别都有那些方案,当前哪一种主流?
打算用电脑训练后生成库供MCU调用。

网友A:
直接用现成方案不好吗?造车没必要从造轮子开始。
推荐启英泰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现成方案不好吗?造车没必要从造轮子开始。
推荐启英泰伦的

他们家的芯片在什么价位?

网友:
离线方案很多了,思必驰,科大讯飞,云知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家的芯片在什么价位?

6元左右吧

网友:
看抖音看到一个推广,挺有趣的,su03t,买一个回来把风扇加了语音,识别还行,缺点就是话筒灵敏度不高,距离远要大呼小叫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