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盒用的方屏怎么驱动?

楼主(2022-05-26):
心血来潮想用86盒用的方屏做个东西玩玩,某宝上找了下,多数是用ST7701S控制器,480x480分辨率。看了一下资料,这种屏一般用3SP I+18 RGB控制方式。需要先通过spi对屏初始化,然后才能用RGB,看起来有点复杂。有没有大佬玩过?有相关的资料或例程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
把厂家的给的那堆参数用SPI刷进去就完事了,剩下就和普通RGB屏一样了。
虽然芯片一样,但不同的屏具体参数略有不同,之前几个屏因为厂家没及时给参数,我们用别的屏的参数弄进去也能显示,粗看起来也没啥问题。
但时间长了就出现偶尔不显示,或是有类似烧屏现象等奇怪问题。
后面刷厂家给的参数进去,怪现象就消失了。

楼主:
好的,谢谢。厂家就给了一份规格书和一个txt文件的spi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厂家就给了一份规格书和一个txt文件的spi命令。

把txt里那些命令发过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xt里那些命令发过去就行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b 565?

RGB666

网友:
看下大彩跟迪文的产品,价格合适用他们开发会快很多

网友C:
DWIN很便宜...就是开发太难了....实在没有经历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DWIN很便宜...就是开发太难了....实在没有经历搞啊!

迪文屏开发不难,只是坑太多,功能越复杂,遇到坑的机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