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或者笔记本主板,接插件外壳比如usb,rj45都是直连GND的?

楼主(2022-05-26):
我知道外壳跟GND有好几种连接方式,就是想确定下在标准电脑主板上,接插件金属外壳是否直接焊接在GND,并不需要做什么单点汇聚到GND。
手上没有实物,没法知道主板的标准做法。

网友:
外壳接PE 然后PE过RC接GND?

网友:
直接接外壳,外壳接PE

网友:
我画过的网卡不下30块了,各家的参考设计都比较熟
RJ45外壳的地和GND有三种连接方式
1.  大部分是通过1000PF 2KV 电容连接
2.  也有看到intel参考设计里是 一个10uf 和一个0.1uf(没有限制 耐压大小) 连接
3.  中间接了一个0R电阻直连,这种看到的最少(也不排除参考设计 画的是笔记本 或者NUC上的 不需要外壳的)

网友A:
在上一家公司,台式机和电信级网络设备网口的外壳EGND实际上和数字地GND接在一起,既有在PCB上接的,也有通过金属机壳接的。如果是电信级设备,有防雷要求,PCB布线要讲究一下,网口那一块是雷击浪涌实验的高压区,EGND铺铜与GND要隔开,EGND就近到螺柱。总之对于金属壳设备,网口屏蔽罩的外壳最后总是接触机壳的,通过机壳或者3脚电源插头的地线泄放能量。至于低压直流地和数字甚至是模拟地,最后也都直接接了机壳。没有内镀金属的塑料壳设备又是别的处理方法了。
1000pF/2kV电容是隔离变压器面板侧中心抽头接地用的。
贴一个楼道交换机上联口的图和主板网口图(PHY侧差分对上的TVS没截进来,应该是靠近变压器放置)。

我看2块华硕的主板,后面板口子的机壳地也都是铺铜后一堆过孔打进内层了,和数字地也是直通的。

网友:
x86好像是最乱的。。。。

网友B:
USB口接地是最安全的,静电直接经过GND导入大地,产生的危害最小

网友:
因为接地理论也在不停的更新改善(包括各种国内/国际标准),所以没有标准答案的,

只要搞清楚基本的理论基础,自己看现场使用的环境情况来确定。

其主要目标就是对势能的有效疏导使其有效做工、还有对薄弱部分保护和信号屏蔽防干扰等作用。

电势能的单位是电压,可想象成 “压力”,那么对一个气球充气时,压力基本上是在表面上均匀分布的(例如电缆的绝缘介质),

若不停充气导致压力持续施加而无法释放,因工艺制造等形成的最薄弱的点会首先破裂而导致气球炸掉。

所以你的解决策略就是想办法将压力找个捷径引致某个出口,例如一个出气口用来推动扇叶或其它什么东西做工,

但为了防止气球的薄弱处先破裂,可以在气球的外部撑支架或框子来加固,其实这就是和利用电势能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
因学问有限,如果说的不够清楚,欢迎兄弟们探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口接地是最安全的,静电直接经过GND导入大地,产生的危害最小

这个就最不可取吧?那么简单,还折腾那么多接地方式干嘛哦?

这种接地方式,静电枪直接对着电源GND放电,最容易挂吧?

网友:
地是多层板的一层啊,还怎么单独接地?!不是功放等模拟电路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最不可取吧?那么简单,还折腾那么多接地方式干嘛哦?

不容易挂,USB口本来就是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上一家公司,台式机和电信级网络设备网口的外壳EGND实际上和数字地GND接在一起,既有在PCB上接的,也有通 ...

直流电的地最后怎么接到大地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的地最后怎么接到大地上?

3脚电源线有大地啊,金属外壳的话安规必须接大地,USB口这种天生就被迫接地了,没有地线的尽量堵吧,外壳绝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脚电源线有大地啊,金属外壳的话安规必须接大地,USB口这种天生就被迫接地了,没有地线的尽量堵吧,外壳 ...

对啊,金属机壳的根本就没有选择,因为安规的原因必须接大地
所以就不用问这些东西是不是直连大地的了,只需要问这些东西是否符合安规,
符合安规=>必须接大地没得选。
不符合安规=>安规相当于法律,对正规厂家来说,违反安规的根本就不能生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脚电源线有大地啊,金属外壳的话安规必须接大地,USB口这种天生就被迫接地了,没有地线的尽量堵吧,外壳 ...

我的意思是直流电的地,比如交流220变直流5V,5V的地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直流电的地,比如交流220变直流5V,5V的地怎么办?

我是金属壳的直接接地,端子处都用TVS直接放电到螺丝孔到外壳再到地线,也不怕漏电,非金属悬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对啊,金属机壳的根本就没有选择,因为安规的原因必须接大地
所以就不用问这些东西是不是直连 ...

老哥,如果设备没有大地的外设,那么USB外壳,需要怎么和数字地连通?

比如U盘,JLINK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如果设备没有大地的外设,那么USB外壳,需要怎么和数字地连通?

比如U盘,JLINK等  ...

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电脑的USB就是接地的,你的口子默认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如果设备没有大地的外设,那么USB外壳,需要怎么和数字地连通?

比如U盘,JLINK等  ...

也是直连到你的内部地即可。
反正就算你不直连,等你连到电脑上的时候还是被直连了。还不如自己直连了,抗干扰还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直流电的地,比如交流220变直流5V,5V的地怎么办?

和PCB数字地通过连接器直连啊,实际还是接机壳了。

曾经有一款设备是外置12V电源适配器供电,运营商要求设备是金属壳,而且电源适配器是3脚插头的。找的航嘉的一款,低压直流地和220V插头地脚是直通的。
2脚的电源适配器低压直流地一般是通过y电容到零线或者火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PCB数字地通过连接器直连啊,实际还是接机壳了。

曾经有一款设备是外置12V电源适配器供电,运营商要求 ...

2脚插头内部直流地通过Y电容接到220线上?!这是常规做法吗?是否开关电源已经这样做了呢?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广达代工的,2008年出厂,RJ45座子是接地的。
同时期其他广达的产品也都是这样。
当然笔记本成本很抠,绝大多数没有金属外壳,也没有和屏蔽水晶头相接的弹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