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通道示波器修改和制作

楼主(2022-05-26):
首先要感谢niu14789的开源,这是根据niu14789的单通道示波器修改的,硬件软件都做了多处修改:
硬件修改:
1)重新设计了模拟放大部分,垂直灵敏度扩展为,10mV/格到20V/格共十一档,这样量程从+-40mV到+-800V(X10探头),超过了很多成品示波器。
2)  按键部分,从十二个轻触按键改成了十六个触摸按键,这样做的好处是外壳可以不开按键孔,方便搭配我选择的透明外壳。
3)触摸按键另外设计一片PCB,同时作为面板使用,这样解决了丝印问题。
4)增加了蜂鸣器电路,可以作为按键反馈,或者超量程报警等等,原本还打算增加振动电机模块作为按键反馈,因为触摸按键没有反馈手感较差。
5)增加了CLK的斯密特触发器,单片机的IO口输出给ADC的PWM时钟在高频时容易变形,增加触发器可以进行整形,波形更漂亮。
6)增加了频率检测比较器,原设计是触发比较器兼做频率检测比较器,必须触发之后才能显示频率,有独立的频率检测比较器,无需触发就能显示频率。
7)增加两个微调电阻,一个用于微调增益,一个用于微调垂直基线位置,有了微调电阻,可以方便校准;
8)增加了RC滤波电路,单片机DAC输出信号的滤波,一路用于垂直基线调整,一路用于触发电压调整,实测单片机的DAC输出有很大的三角波干扰,必须加RC滤波。
9)改用电池供电,增加了电池充电电路,同时增加了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可以修改软件,显示电池电量(暂时没做)。
10)重新设计了PCB,95.5MM*95.5MM,外壳的尺寸是99MM*99mm*25MM,采用四层板,反正四层板也是免费打样。

软件修改:
1)修改垂直灵敏度的结构体和代码,增加了控制输入继电器的代码;
2)修改了按键代码,增加到16个触摸按键,增加了一些按键函数代码;
3)增加了AUTO按键的代码,原设计AUTO按键代码没有写,因此自动设置不起作用,我简单的写了一个AUTO函数,基本实现了垂直灵敏度和时基的自动调整,有时间再继续完善;
4)增加蜂鸣器代码,作为按键反馈,报警等功能;
5)增加电池电量显示代码(暂时没做);
6)增加更多的计算值,比如占空比,高电平时间,平均值,有效值等。(有待完善)。

最近比较忙,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没时间做,希望大家一起讨论,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什么需要的功能

网友:
这外壳和面板的思路真不错

网友:
楼主不错,原以为大家一波热情之后就没人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