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oppo这种手机的主要卖点是美颜么?

楼主(2022-05-27):
网上看到现在的美颜技术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可以轻易让一个人年轻几十岁,
vivo、oppo这种性能和配置都一般的手机,为什么这么受追捧,主要原因是不是因为美颜强大,而且使用傻瓜?

网友:
并不全是,我曾经用过vivo手机,配置不高,但很流畅,系统优化做得很好。

网友:
我在用vivo手机,感觉拍照很垃圾,比不上iPhone

网友:
质量好,价格和小米差不多,质量甩小米几条街。

网友:
游戏玩起来效果也不错。

网友:
配置低,系统优化得不错,所以系统也很流畅。最重要的是质量真的算是很好了。在同价位情况下比什么米,什么为的强很多,至于拍照,我觉得一般,美颜确实厉害

网友:
从14年到现在都在用oppo手机,算上现在这个,总共换了三款手机,第二款手机关机静放一年多了,前两天小孩无意中看到,拿出来开机,电量竟然还显示100%。质量真是没话说

网友:
vivo质量可靠,耐久度好,系统优化好,待机耗电极度稳定,那种后台动作多的系统待机耗电非常飘忽。然后公司策略比较长久连贯,不会突然出现系统植入广告,系统骚扰用户更新不断提醒,甚至自作主张下载更新包,甚至自作主张更新,更新后功能体验变差,功能缺失,系统卡顿,甚至更新造成高温cpu脱焊损坏(菊花手机)强制植入各种广告,太流氓了!

前段时间还打vivo nex专属客服电话投诉自带百度输入法有窃听用户麦克风与打字关键词推送广告嫌疑,系统也不能对百度输入法权限设定无法关闭麦克风与联网权限。电话一打必通,吐槽耐心接听,非工作时间没接听的会回复用户电话。现在换谷歌输入法虽然难用也忍了。

现在很多手机厂家无底线把用户当孙子傻子肥羊宰毫无底线。所以买手机别光看产品还要看服务。

网友A:
最近也打算换手机。  oppo vivo 到底哪个好点。

平时就工作。拍拍pcb什么的。 不打游戏

flash大一点。有推荐的吗。对了屏幕不用很大。价格也不敏感。电工一个手机用3年

网友B:
我也是今年换了OPPO的,为了搭配oppo手表?

原本是想买苹果手表+手机的,发现iPhone居然都木有指纹解锁了……

三星吧,三星手表就很坑了,尤其是在国内用
而oppo手表据说是安卓表皇

刚开始确实不适应oppo的相机,因为之前用的三星note8,note8之前是iPhone6,OPPO相机美颜得太假了
但是和手表搭配真好用,系统我用着也很好
于是摸索了一番,最大程度地去掉了美颜,感觉就还好了

不知不觉,已经习惯了OPPO,偶尔再拿起原来的三星note8,发现没法用了,太卡了……
note8的屏后指纹我也是没法用的,以前的iPhone6的home指纹倒是很好用,现在OPPO的屏下指纹也用着很好

不过OPPO相机拍风景是不大行,比早几年的三星note8差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打算换手机。  oppo vivo 到底哪个好点。

平时就工作。拍拍pcb什么的。 不打游戏

Realme系列便宜些,用起来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今年换了OPPO的,为了搭配oppo手表?

原本是想买苹果手表+手机的,发现iPhone居然都木有指纹解锁了 ...

iphone支持戴口罩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alme系列便宜些,用起来也没问题。

今年买了一只realme的给我妈当备用机,京东保价退款后,才1600左右,性价比很高 —— 差不多同等配置的,OPPO得3000了

我老公则是跟风我也买了OPPO的,他买了游戏限量版 —— 限量版也不加价哦,可能是因为男生买的少?
外形就不会娘了,他挺喜欢的,还有一个大火箭的壳
拍照么,反正他不拍照

OPPO系的快充真挺快的

网友:
我从OPPO R11S当备用机用起,就喜欢上了OPPO,质量真的稳定。现在苹果都当备用机了。

后来自己换过RENO ACE,给小孩买了RENO 6 PRO+

刚上个月我又换了一加9RT,也算他们家的吧,因为OPPO现在出的没我喜欢的。

我要直面屏+骁龙870以上。一加9RT凑合,但不建议买,那个E4硬屏显示效果太差了。比我以前用的RENO ACE差太多了。

-------------------------------------------------

接下来打算买个OPPO K9的电视。对他们家的质量还是比较放心,无线耳机也买过几个了。

网友:
楼主理解一下什么叫做 “用着舒心” 就不会纠结了。

网友:
花自己的钱,买自己想买的,
主要质量可靠吧,用过三台X为的从最开始的P6开始用,发现越来越没下限,改用IQOO的,感觉也很不错,估计后面更新手机,还会再买。

网友:
这两年OPPO做的确实可以,同价位比XX配置好太多了,系统优化的也不错,现在用的find x3  质感显示性能对我来说都非常不错。
摔了N次,曲面屏竟然没一点问题。

网友D:
用的OPPO find X5 pro,性能和配置都挺不错的呀。

网友:
iqoo质量不错,用起来比较舒心,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的OPPO find X5 pro,性能和配置都挺不错的呀。

X5我找代理拿的货三千多块钱

网友:
如果想买国产的,V和O是最可能的选择,J花恶心,X米感觉品控不是很好,其它就更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alme系列便宜些,用起来也没问题。

我的realme用了3年,感觉还可以,非常省心。现在128G的ROM不够用了,准备换GT或者OPPO VIVO其他型号,不考虑其他品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5我找代理拿的货三千多块钱

X5,还是X5 pro

网友E:
引用 网友C:
X5我找代理拿的货三千多块钱

兄弟在坑那位代理兄弟啊 ...

总部经常巡查严禁此事,你咋大张旗鼓的说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5,还是X5 pro

X5 去年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兄弟在坑那位代理兄弟啊 ...

总部经常巡查严禁此事,你咋大张旗鼓的说呢 ... ...

没事,他们找不到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5 去年买的吧。

去年买的? X5差不多就是就是这个价格吧,X5 pro 4千多.

OPPO Find X5 Pro是OPPO于2022年2月24日发布的手机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事,他们找不到我的。

我自己买都是偷偷的找人,免得欠人家人情

PS:

有一次人家说送我一台,搞得我后面不敢再找他了 ...

网友F:
几年前媳妇买oppo 我同时买荣耀 两年后 我荣耀电池不行 卡顿厉害 我媳妇oppo基本没啥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媳妇买oppo 我同时买荣耀 两年后 我荣耀电池不行 卡顿厉害 我媳妇oppo基本没啥变化 ...

这种情况在我的生活圈也经常出现,所以说蓝绿厂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刚买了vivo的 X70T,之前用了三年的还是vivo,质量刚刚的,就是电池稍微弱了点,其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有一个退役的2015魅族手机,现在开机还在推送新闻。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关闭推送的方法!
已经换三星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买的? X5差不多就是就是这个价格吧,X5 pro 4千多.

OPPO Find X5 Pro是OPPO于2022年2月24日发布的手 ...

X5我记得当时京东上4000多,不到5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买都是偷偷的找人,免得欠人家人情

PS:

不怕欠人情,我给他们邮寄哈密瓜,葡萄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