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一结构体,如果尺寸超标时、编译要告警,该怎么做?

楼主(2022-05-27):
如下:
        typedef        struct
        {
                float f_Kva;
                float f_Kvb;
                float f_Kvc;
                float f_Kia;
                float f_Kib;
                float f_Kic;
        }DEVICE_PARA;

#if        sizeof( DEVICE_PARA ) > 18
        #warning "结构体尺寸超标!"
#endif

编译通不过!怎么做才能在结构体尺寸不对时编译器告警?(在程序里实现的不算)

网友:
18 改成 24 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可以的啊,不行的话你在头文件里定义一个无用的空函数,里面定义这个结构体变量,再进行预处理判断报错。

网友A:
根据下面这个帖子里的说法,#if的条件不能包含sizeof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4079243/how-can-i-use-sizeof-in-a-preprocessor-macro

如果编译器版本大于等于C11,可以使用 _Static_assert:_Static_assert(sizeof(DEVICE_PARA) == 24, "size is not correct");

如果编译器版本小于C11,那就只能自己定义个宏,,比如tinyusb里面是这么搞的

#define TU_STRCAT(a, b)       a##b                ///< concat without expand
#define TU_XSTRCAT(a, b)      TU_STRCAT(a, b)     ///< expand then concat

// Compile-time Assert
#if defined (__STDC_VERSION__) && __STDC_VERSION__ >= 201112L
  #define TU_VERIFY_STATIC   _Static_assert
#else
  #define TU_VERIFY_STATIC(const_expr, _mess) enum { TU_XSTRCAT(_verify_static_, __LINE__) = 1/(!!(const_expr)) }
#endif

TU_VERIFY_STATIC(sizeof(DEVICE_PARA) == 24, "size is not correct");

网友:
可以参考GCC的示例:

#define BUILD_BUG_ON(condition) ((void)sizeof(char[1 - 2*!!(condition)]))
BUILD_BUG_ON(sizeof(DEVICE_PARA) > 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下面这个帖子里的说法,#if的条件不能包含sizeof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4079243/how-c ...

试了一下,第二个好使,谢谢!

不过看不懂,高手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第二个好使,谢谢!

不过看不懂,高手能指点一下么?

展开后是:enum { _verify_static_11 = 1/(sizeof(DEVICE_PARA) == 24) }

如果条件成立,等号右边就是 1/1
如果条件不成立,等号右边就是 1/0,这样就会编译报错

11 是 “TU_VERIFY_STATIC(sizeof(DEVICE_PARA) == 24, "size is not correct");”这行代码在文件中所在的行的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后是:enum { _verify_static_11 = 1/(sizeof(DEVICE_PARA) == 24) }

如果条件成立,等号右边就是  ...

谢谢,我慢慢的消化一下

网友:
板凳, 听高手讲课了。

网友:
定义一个数组, char  _temp[18- sizeof( DEVICE_PARA )];   如果超过会提示报错,但是最大会浪费18个字节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