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引脚pln2pln兼容的程序可以直接用,FPGA也这样吗?

楼主(2022-05-28):
比如ep4ce10f17c8qep4ce15f17c8n
小容量的程序写入到大容量

网友:
你必须重新编译

网友A:
EP4CE10F17C8N 在芯间1600元1个,实在用不起了,那位有这个芯片稍微便宜点的采购渠道。

网友:
不可能加载成功的,加载时候会判断器件ID
必须重新综合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P4CE10F17C8N 在芯间1600元1个,实在用不起了,那位有这个芯片稍微便宜点的采购渠道。 ...

EP4CE6F17C8N要不要嘛? 应该是可以当EP4CE10,有90多片,库存1年多,14版本的

网友:
价格大概多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P4CE6F17C8N要不要嘛? 应该是可以当EP4CE10,有90多片,库存1年多,14版本的

看了下工程,LE单元用了7000多个,6F的只有6200多个,暂时用不上,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工程,LE单元用了7000多个,6F的只有6200多个,暂时用不上,谢谢了。 ...

人家都说了  这两个芯片是同一个芯片, 同一die的,  完全一样

EP4CE06就是EP4CE10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说了  这两个芯片是同一个芯片, 同一die的,  完全一样

EP4CE06就是EP4CE10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 ...

谢谢提醒,我真不知道这2个芯片是同一DIE,顺便请教下也就是说我用EP4CE10的型号来编译,然后直接下载到EP4CE06的硬件上就行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我真不知道这2个芯片是同一DIE,顺便请教下也就是说我用EP4CE10的型号来编译,然后直接下载到EP ...

是的 一直都可以这样 ,不过建议你们 实际测试后再小批量试验的

这两个芯片在altera的JTAG ID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我用的时候是直接当做CE10编译写入,没CE6什么事,2个芯片只是丝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一直都可以这样 ,不过建议你们 实际测试后再小批量试验的

这两个芯片在altera的JTAG ID号都是一样 ...

非常感谢,已经采购了几个样片来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时候是直接当做CE10编译写入,没CE6什么事,2个芯片只是丝印不一样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在其它渠道采购了几个样片,先验证下,等验证好了在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时候是直接当做CE10编译写入,没CE6什么事,2个芯片只是丝印不一样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想全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时候是直接当做CE10编译写入,没CE6什么事,2个芯片只是丝印不一样

你剩余的的芯片还在吗?给你发了几次消息都没回。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不了私人消息了? 问下阿莫,是不是我私人消息报了价格,我不是商户,就是用剩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剩余的的芯片还在吗?给你发了几次消息都没回。

我回不了你的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回不了你的消息

你发个私人消息,把联系方式给我,我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个私人消息,把联系方式给我,我加你

18602189001 你加我微信或电话我就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