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通信异常【标题不合格,不理会警告,封锁ID一星期】

楼主(2022-05-28):
主从4800波特率通信,主机使用adm2483并使用DCDC隔离电源供电,目前主机上下拉电阻为470R ,带120R终端电阻跳帽。
从机共41台,没有上下拉电阻,没做隔离,使用的是SP3072EEN。
目前现场的情况是这样:从机分两个车间布置,分别为20台和21台,每个车间由1个开关电源(金升阳)独立供电。
距离主机稍近的车间有部分从机可以正常通信(个别从机通信不稳定),另一个车间的从机几乎全军覆没。
主机和末端从机加120R后改善不大。

请教各位坛友大佬,有没有什么解决问题思路?比较着急,感谢!!

网友A:
485的信号地有没有连?
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异常点的总线对各自地的波形

网友:
上下拉470R,够狠得。

网友:
通信距离是多少?中间有干扰?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

网友B:
布线有没有手牵手

网友C:
470R改10K再试试吧

网友:
上下拉即使不装都比470好

网友:
上下拉电阻为470R
牛德华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的信号地有没有连?
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异常点的总线对各自地的波形

没有条件使用示波器,现场连手机都不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有没有手牵手

不是手牵手链接 是T型连接 从机并联 各分支节点到总线10-50米不等,总线大概有4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R改10K再试试吧

好的 等下把主机上下拉电阻拆掉试试

楼主:
两个车间的从机分别独立供电,和主机都没有供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条件使用示波器,现场连手机都不让用

手机不让带很正常,示波器不让用?!
那万用表让用不?

485如果允许,考虑一下三线方式。

网友D:
上下拉電阻沒問題,樓主又不是每個節點都有接,只是主機有接上下拉,所以電阻值不算小

我猜是 485 的地線沒接導致的,共地很重要

网友:
感觉是没有共地的问题

网友:
最远的也可以接个120电阻

网友E:
提供一个思路。T型分接的地方,加485集线器。相当于主机只带集线器一个节点。集线器分别带20个节点。
原接发,主机带40个节点,本身也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拉電阻沒問題,樓主又不是每個節點都有接,只是主機有接上下拉,所以電阻值不算小

我猜是 485 的地線 ...

不共地 从机收到的前几个字节正常 后1、2个字节就是00了 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供一个思路。T型分接的地方,加485集线器。相当于主机只带集线器一个节点。集线器分别带20个节点。
原接 ...

感谢 我查一下 应用经验太少

网友:
两个问题:
1,芯片本身的驱动能力。一般485芯片都有限定的驱动能力,比如会标注可以驱动多少个芯片,也就是总线上可以并联多少个负载,超过了要中继或分开不同总线了。
2,设备上下拉电阻在背接入总线后相当于这些设备的上拉电阻是并联、下来电阻也是并联,并联后的电阻远小于单个设备上的电阻,驱动芯片不一定带得动。

网友F:
估计上下拉电阻去掉就可以了然后远端接个120电阻。

这么低的上下拉,严重增加了总线负载,影响了总线带机能力

网友G:
关注一下,没在实验室测过么?

楼主:
主机更换4.7K上下拉 端接120R,程序提高了容错率,上午运行正常。更换另一路220电源后,总线又瘫痪了,现在A端电压比B端低,AB对地电压基本都在 -1V左右。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上下拉电阻去掉就可以了然后远端接个120电阻。

这么低的上下拉,严重增加了总线负载,影响了总线带机 ...

只有一组上下拉 现在是4.7K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注一下,没在实验室测过么?

在公司测试过,只是70米的线缆,而且分支节点距离基本就是0,470R上下拉 稳定运行的

网友H:
楼上有不少网友提到采用3线,把地线也拉过去想办法接起来看看

网友I:
线缆是什么?双绞线?网线?平行线?

网友J:
这个是现场有很强的干扰,485没隔离,看下有没有死机的情况发生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主机更换4.7K上下拉 端接120R,程序提高了容错率,上午运行正常。更换另一路220电源后,总线又瘫痪了,现在 ...

试试gnd接大地,这样所有地在同一个平面上,消除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现场有很强的干扰,485没隔离,看下有没有死机的情况发生

死机倒是没有死机,就是现在总线状态是 所有从机空闲状态A比B电压低,主机作上拉也还是这样。
主机是作隔离的,电源隔离,485芯片本身是隔离型的ADM2483。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试试gnd接大地,这样所有地在同一个平面上,消除共模电压

主从机确实不共地的,现在AB线对主机GND的电压大概在8-10V左右。不知道A比B电压低是怎么回事,总线彻底瘫痪了,只能读出来一堆一堆的无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缆是什么?双绞线?网线?平行线?

线缆和电源一起走的 平行线,带屏蔽层,但是全部没有接大地。现场施工也是几年前的,接线方式是T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有不少网友提到采用3线,把地线也拉过去想办法接起来看看

嗯 明天试一下使用一个开关电源给主从设备供电。

网友:
“【求救】485总线通信瘫痪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果然是平行线远距离T型拓扑,你都占全了。

现在只能屏蔽层就近单点接地试试吧。

网友:
“485总线通信异常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把屏蔽层接到每一个节点RS485侧的GND上,你现在可能 也只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明天试一下使用一个开关电源给主从设备供电。

全部用一个电源的话,主机到从机的压降也不会小。看似接地在一起了,其实地线上的压差大到你不敢想。

网友L:
上下拉电阻选值没问题,这个阻值明显是做了很久功课的
下面几点排查:
1.将通讯不上的设备脱离总线,用万用表测一下从机的GND和总线的AB任意一条的压差,如果电压不在-7~12V的范围内的话,想办法将GND接起来。
2.如果是T型接法,120欧电阻尝试不接,或者三个结点每个结点接500~1K的电阻。可能是120欧连接点不对,导致末端没电流流过压差过小。不到100米的线如果干扰不是太大设置不用接终端电阻
3.通讯线没有和大型设备电源一齐走的话,就不是干扰问题。排查好AB线有没有接反

网友:
“485总线通信异常  ”标题不合格,35,37楼两次提醒“标题不合格”,楼主仍然不理会。封锁ID一星期。下次再违反,将永久封锁ID。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上下拉电阻选值没问题,这个阻值明显是做了很久功课的
下面几点排查:
1.将通讯不上的设备脱离总线,用万用 ...

3个节点  这个取值 怎么理解?

网友L:
引用 网友M:
3个节点  这个取值 怎么理解?

終端電阻還是上下來的偏置電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終端電阻還是上下來的偏置電阻??

“三个结点每个结点接500~1K的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三个结点每个结点接500~1K的电阻”

这是经验而已,就是尽可能有电流流到终端上去。
而且标准的485肯定不是T字接法的。如果是标准的120欧姆双绞线肯定会有反射的,但115200/9600这种低速率没必要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三端的距离比较一致的话,其实180欧也是可以的,即输出负载是在6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经验而已,就是尽可能有电流流到终端上去。
而且标准的485肯定不是T字接法的。如果是标准的120欧姆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