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PA1、PA13接地,接3.3V,TK32F499都虚拟出U盘?

楼主(2022-05-28):
如题,无论PA1、PA13接地,接3.3V,只要TKK32F499上电前USB连接电脑,上电后都虚拟出U盘,什么原因?

另外,显示单色好像没问题,显示图片,局部鬼脸,屏是好的,哪里错了?    连焊了

再问问,接7吋液晶屏,显示左右颠倒软件命令    硬件改了

网友:
是不是进OTA模式了。

网友A:
如果能弹出U盘,证明芯片可以运行复杂的程序了,一般看看QSPI FLAS 有没有焊好,或者市面上随便买的QSPI FLASH有可能是二手打磨的。如果数据写不进去,就说明写盘不成功了。
屏一般能显示,但有偏色现象,大概率是虚焊,短路等情况
7寸可以通过L/R   U/D两个电阻调整4个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弹出U盘,证明芯片可以运行复杂的程序了,一般看看QSPI FLAS 有没有焊好,或者市面上随便买的QSPI FL ...

我没挂QSPI FLASH,问问斑主QSPl FLASH频率有要求吗?

网友:
QSPI FLASH建议买比较有品牌的,要不速度受到限制。条件允许情况下,尽量买正品吧,速度高的用得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