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以后不用打字了,使用搜狗的语音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2022-05-28):
我是广东人,我的普通话其实不是很标准,但是呢我这样说话,搜狗输入法可以识别率达到100%。

上面的所有文字都是使用搜狗的语音输入法,没有改过任何东西,包括标点符号。

当然啦,分段是我手工分的。

楼主:
我使用的是三星手机,note10

note10 涉及英文需要手工输入。

网友A:
除了特殊应用场合,几乎已经告别手机打字了,都是语音输入,越来越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特殊应用场合,几乎已经告别手机打字了,都是语音输入,越来越懒了 ...

这样语音转换成文字,总比微信的直接语音录音更好一点,有时候亲戚群,我看到那个微信都是语音,我就晕倒了。

网友B:
我认字功能已经退化了,很多字突然间不会写了,于是五笔就打不出来了,只能拼音凑合用一下,再来语音输入以后退化得就更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字功能已经退化了,很多字突然间不会写了,于是五笔就打不出来了,只能拼音凑合用一下,再来语音输入以 ...

提笔忘字,真的很尴尬

网友:
我在手机上都是用语音输入,打字就用手写。

看看几年下来,科大讯飞累计输入文字量。

网友C:
讯飞输入法确实是不错的,我这几年一直用它,识别率一直都很高,错误很少,看来以后,手写的输入法估计要被淘汰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讯飞输入法确实是不错的,我这几年一直用它,识别率一直都很高,错误很少,看来以后,手写的输入法估计要被 ...

我都是选择使用讯飞输入法,
我严格要求自己,不使用微信录音,文字可看清楚,更会有详细文字记录,要对自己有要求,才可以与别不同!

???

网友:
哟西,以后键盘只要ENTER的干活!

网友:
翻了翻PC端搜狗统计,难怪键盘磨花的快:

网友:
一直用讯飞,只要方便说话,就用语言。

网友:
搜狗的广告特别多,动不动跳出的他们那个烂的搜索网址。

网友D:
LZ试一下断开网络,还能否识别?如果不能,说明它将你的东西发到网上了。

其次,只要你解锁了桌面,输入法其实就是在激活状态,它就能监听你的周围一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试一下断开网络,还能否识别?如果不能,说明它将你的东西发到网上了。

其次,只要你解锁了桌面,输入法 ...

1.它要想传到网上,你直接打字也一样能传,比语音更简单.

2.现在手机系统,有应用在调用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跟隐私相关权限时,系统都会有明显的提示,实际用下来,没有输入语音时,是没有调用麦克风的.

网友:
我已经好几年没打字了,手机端基本都是语音,除非有识别出错的。中英文全都可以

网友:
我一直坚持电脑用拼音输入法,手机用笔画手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它要想传到网上,你直接打字也一样能传,比语音更简单.

2.现在手机系统,有应用在调用麦克风,摄像头,定位 ...

》》》现在手机系统,有应用在调用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跟隐私相关权限时,系统都会有明显的提示,实际用下来,没有输入语音时,是没有调用麦克风的

但如果在私隐里面已经授权了他使用mic,系统就不会再提示了吧。
而语音输入法,你肯定是永远允许它使用语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试一下断开网络,还能否识别?如果不能,说明它将你的东西发到网上了。

其次,只要你解锁了桌面,输入法 ...

识别率这么高,肯定是传上网的,服务器识别,将识别结果传回来。

网友:
一个人住,可以这样用;不然我觉得语音输入过程,都是对他人的一种干扰啊。。。。

网友:
写字超过三个就感觉有点费事,上次银行办理业务要我抄一段话,感觉太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机系统,有应用在调用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跟隐私相关权限时,系统都会有明显的提示,实际用下 ...

允许他用没错,但是他什么时候正在调用,系统状态栏是有提示的,而且也会把它调用这些权限的动作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