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面板上蜂鸣器。扬声器防灰尘网哪里有卖的

楼主(2022-05-28):
请教一下面板上蜂鸣器。扬声器防灰尘网哪里有卖的,谢谢了

网友A:
搜关键字:(编辑添加)
喇叭防水防尘网
防水网纱网布
听筒SPK喇叭MIC调音网
电子防水透气膜
疏水疏油防尘喇叭音箱蜂鸣器滤膜
防水网喇叭防水透气膜蜂鸣器膜
ptfe透声通音滤膜过滤

100-600目

100~355耳机,200~380麦克风,380~600扬声器

大功率音箱用冲孔金属网板或音箱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关键字:(编辑添加)
喇叭防水防尘网
防水网纱网布

多谢,有关键字要好办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有关键字要好办不少

手机那种估计是尼龙或涤纶的,淘宝我看到有个叫“防尘防水调音过滤材料”的店,店里很全,分类很好,图也很清晰,貌似是很好的选型地,但这个店铺好像销量是0…累计信用评价 0 应该是一笔都没交易过的意思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内容很好但是没交易的店。。要是敢买的话,估计你可以成为他家第一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