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了一个altera soc框图, cyclone v芯片不需要外挂ROM吗

楼主(2022-05-28):
一般嵌入式linux系统,都需要ram,rom, 看了友晶de10的框图,没有发现ROM, 那系统存在哪里?

网友:
应该是epcs128,有16MB的容量,放个uboot/kernel/ramdisk还是充足的。

网友:
EPCS128,SD都可以能放吧

网友(2022-12-08):
系统存在右上角的SD卡里面,SD卡有多个分区,部分只读分区就是ROM

网友:
EPCS128就是啊
128Mbits的SPI NOR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