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群晖上有出入库 研发团队的app没

楼主(2022-05-28):
请教下玩过群晖大神

这个有没有出入库管理 或者 财务相关的app

以及研发团队上面的app没(  比如硬件只能看到硬件的那块  软件只能看到软件的那块)

网友A:
1,出入库——建议购买专用ERP软件,你得考虑数据多了,花钱能找到人给你迁移。
2,开发进度跟踪——局域网装个论坛,论坛维护项目进度最方便。
3,文件共享——使用windows共享,关键词“基于访问的枚举权限设置"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出入库——建议购买专用ERP软件,你得考虑数据多了,花钱能找到人给你迁移。
2,开发进度跟踪——局域网 ...

牛啊  不过局域网弄论坛这个还没弄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啊  不过局域网弄论坛这个还没弄过

内网搞个论坛很简单的,如果是win系统,discuz有集成安装包。
如果是群晖,应用商店装好数据库/php环境,再复制个discuz上去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啊  不过局域网弄论坛这个还没弄过

装个redm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网搞个论坛很简单的,如果是win系统,discuz有集成安装包。
如果是群晖,应用商店装好数据库/php环境, ...

公司内部用论坛的方式不太好吧

网友:
开发进度,这个是项目管理工具
可以用Redmine套件,也可以用Docker安装禅道之类的项目管理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内部用论坛的方式不太好吧

我用了三年,没感觉有什么不方便。
1,论坛有标题分类,用工程师名字做分类,点一下就知道他手头有多少案子。(每个需求开新帖)
2,可以建多个分论坛,案子成功失败移动到不同分论坛,年底统计一目了然。
3,更新了需求的帖子自动提升,还可以设置发邮件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三年,没感觉有什么不方便。
1,论坛有标题分类,用工程师名字做分类,点一下就知道他手头有多少案 ...

如果有些项目只想让参加的人看  论坛的方式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些项目只想让参加的人看  论坛的方式也可以?

你能看到论坛这些版块的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三年,没感觉有什么不方便。
1,论坛有标题分类,用工程师名字做分类,点一下就知道他手头有多少案 ...

这个思路非常好啊,感谢分享

网友B(2022-08-08):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三年,没感觉有什么不方便。
1,论坛有标题分类,用工程师名字做分类,点一下就知道他手头有多少案 ...

这个思路给力,就是  论坛不是 群辉默认AP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给力,就是  论坛不是 群辉默认APP吧

安装论坛很简单的,群晖内置了服务器组件。

网友:
docker找镜像呗(另外docker母机最好别用群辉,性能很可能不够,群辉硬件很弱的。最好是一般的pc或工作站,系统推荐unr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