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10的三星浏览器怎样回退到以前的版本?

楼主(2022-05-29):
上个月开始,估计是三星浏览器升级后,有一个无法原谅的bug: 选择文字功能生不如死。

比如无法一直拖着选择滚下去,或文字之间有图片,就无法跨过图片选中后面的文字、或全选后,不会出现“复制”这个弹窗菜单。这些都是我平时发帖频繁使用的功能啊。

网友:
不是chrome吧?。。chrome已经被三哥玩坏了,新版本也是用着生不如死。

网友A:
Note10不知道,S20是长按流览器图标,弹出对话框右上角有个圈起来的i图标,点进去应用程序信息,再点右上角那3个小点,就有缷载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te10不知道,S20是长按流览器图标,弹出对话框右上角有个圈起来的i图标,点进去应用程序信息,再点右上角 ...

果然可以了,恢复正常了。

我再试试升级最新版本,看看故障是否重复出现。

楼主:
已经证实,真的是三星浏览器新版本的问题。再升级到最新版本,故障马上出现。回退到老版本故障就消失了。

网友B:
打手,我去把我的S22U的也卸载了一下,结果三星浏览器没法设置成BING引擎了,只有几个毒物可以选择,按网上开debug方式添加了必应也是搜索出来先一堆广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手,我去把我的S22U的也卸载了一下,结果三星浏览器没法设置成BING引擎了,只有几个毒物可以选择,按网上 ...

的确没有bing。你是怎样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没有bing。你是怎样改的?

在三星浏览器里面输入internet://debug/,在这个页面下点开右下角的三条杠选择设置,然后往下拉到最底下会有Debug settings的选项,接下来按照路径操作:Debug settings--Feature variation test,把里面的country iso code修改成US或者其它选择输入HK也可以,这样就会有google和必应的引擎出来。

楼主(2022-08-05):
唉,刚才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升级了...

卸载更新后,这个版本才没有bug

网友C:
怎么回退旧版本?网上也没有找到旧版本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回退旧版本?网上也没有找到旧版本链接

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