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最低成本24v控制5v继电器?

楼主(2022-05-29):
仓库翻出n年前的欧姆龙的继电器,想把这些继电器做成plc放大板用在控制柜里面,目前想到的是在线圈线路中串个电阻,但是实际测试时发现继电器吸合几分钟电阻发烫!想求教有没有更好更低成本的方法

网友A:
换个大功率电阻

网友:
不怕发热,换大功率电阻,怕发热,用三极管转换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功率电阻

目前就是用2w的电阻,几分钟都感觉热。不行就换更大瓦数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是plc,能输出pwm的io口很少。我先换更大瓦数的电阻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器是plc,能输出pwm的io口很少。我先换更大瓦数的电阻试下

可以多串几个分散一下热量。

网友:
同样尺寸下,5v继电器电流比24v大很多。这种应用不考虑扩流,就一定有线性电源的发热问题

网友D:
1-2元的继电器,也不贵,不值得费心思,也很难搞可靠,万一装上出了问题,售后都不值这些费用。
还是继续库存,等有项目了再用掉。
直接买24v的继电器用,省心省事!

网友:
板子上转换一下供电电压24-5,DCDC没有几个钱,然后24V只是提供给驱动管一个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多串几个分散一下热量。

按lz说法只是有点烫而已。。所以手肯定能放上去,温度肯定不超过60度,所以。。继续用电阻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lz说法只是有点烫而已。。所以手肯定能放上去,温度肯定不超过60度,所以。。继续用电阻完事。 ...

如果考虑环境温度的话,分成两三个电阻串起来,温度会好很多。

网友:
多串几个即可,

网友:
dcdc 转个5v

网友F:
这个让我想起来个事,有次跟一个人出去,他是给别人修设备,不小心在24v的地方怼了个5v继电器,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到现在好几年了……也没吵吵说坏了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但是……但是…………

网友G:
继电器其实适应电压很宽,超过100%,即使长时间也不死。
不过LZ在意的是成本还是功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元的继电器,也不贵,不值得费心思,也很难搞可靠,万一装上出了问题,售后都不值这些费用。
还是继续库 ...

+1024
可靠是前提条件,没这个前提,其他都不用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让我想起来个事,有次跟一个人出去,他是给别人修设备,不小心在24v的地方怼了个5v继电器,想起来的时 ...

如果是驱动芯片输出的24v有限流,那么。。一般不会坏掉如果直接接24v上,那么电流会大5倍,损耗会同步扩大5倍,夏天还是比较容易冒烟的(继电器据我所知几乎不具备散热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驱动芯片输出的24v有限流,那么。。一般不会坏掉如果直接接24v上,那么电流会大5倍,损耗会同步扩 ...

是的,我感觉应该会坏掉的,当时我还提议说要不要回去,然后他说算了,再说坏了再说,结果这么长时间也没。。那个设备的电路不清楚,但没坏的话,确实有可能是有限流

网友:
两路控制, 继电器开启电流大, 保持电流小.

网友H:
串个24V的灯泡, 降压又能做指示灯,

网友:
5v继电器,启动电压60%,也就是3v就能动作。串电阻时,要算下来继电器线圈上有3v就行。这样电阻可以取大,电流就会更小,发热量也小,寿命相对会长。再弄个小风扇什么的散热,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串个24V的灯泡, 降压又能做指示灯,

灯泡的寿命比继电器可要短的太多了。

网友:
买个廉价稳压的dcdc模块,输出5V驱动继电器,3个引脚,最省事接线,可靠和安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试试PWM?

大功率的PWM怎么产生?

网友J:
plc输出用5v电源就可以,为什么要用24v

网友K:
供电? 淘宝买个24V转5V的模块...
驱动信号? 加个比较器

网友L:
5v继电器便宜卖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功率的PWM怎么产生?

大功率?多大的功率?
原来怎么驱动,现在还怎么驱动不就行了吗?原先驱动串电阻的继电器难道不用三极管或MOS管吗?

网友M:
没那么复杂,就用个5W的绕线电阻,阻值算好,继电器线圈通电的时候两端电压7V左右,这样可以减小电阻的功耗,绕线电阻耐烧不怕过热。5/(24-7)=0.294A,这个电流一般继电器线圈都没这么大。另外这个绕线电阻也就几毛钱。

网友:
走闲鱼卖掉才是正道哈哈

网友H:
楼主,串一个二极管降压0.7V ,  串27颗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其实适应电压很宽,超过100%,即使长时间也不死。
不过LZ在意的是成本还是功耗呀? ...

成本,还有用在自用的机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串一个二极管降压0.7V ,  串27颗二极管就可以了

你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那么复杂,就用个5W的绕线电阻,阻值算好,继电器线圈通电的时候两端电压7V左右,这样可以减小电阻的功耗 ...

0.几毫安根本驱动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5v继电器便宜卖给我吧。

哥哥是公司的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供电? 淘宝买个24V转5V的模块...
驱动信号? 加个比较器

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c输出用5v电源就可以,为什么要用24v

5V不稳定吧?PLC规格书都是24V

网友:
plc输出端的电路图,各品牌都差不多.电压满足你的负载要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驱动芯片输出的24v有限流,那么。。一般不会坏掉如果直接接24v上,那么电流会大5倍,损耗会同步扩 ...

电压5倍,电流是5倍,功率会25倍!

网友N:
引用 楼主:
0.几毫安根本驱动不来

400兆瓦,这资料咋这么靠谱.....

网友:
成本最重要的话,用电阻是最最最便宜的。
同等功耗下,我觉得无源元件的无故障时间是有源元件的10倍以上。

网友:
1:加适当的电阻
2:换24V继电器
3:PLC的输出电压改成5V。

楼主:
引用 网友N:
400兆瓦,这资料咋这么靠谱.....

翻译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400兆瓦,这资料咋这么靠谱.....

网友:
以前猜测不同电压、相同结构的继电器,静态功耗应该相近,这图看来的确如此。

网友:
我来个放飞自我的吧,24V输入三极管DCDC恒流驱动5V继电器,用继电器自身线圈当电感,没用实物试过,用二极管做基准会有些误差,下面5.6R电阻可能需要根据实际电流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