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去掉AD铺铜时的十字连接?

楼主(2022-05-29):
我想修改一个PCB的定位孔连接方式,由十字连接改成直接连接
看规则设置也没问题呀,但效果却不对,请教大家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要是个别就直接FILL一块铜皮

网友:
楼主可以这样设置

网友A:
规则设置没有问题
是不是padclass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设置没有问题
是不是padclass设置错了

是的,把定位孔的Pad加入FULL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