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6 WinXP兼容包

楼主(2022-05-30):
补丁内容对应kicad-6.0.5-i686版,实现过程与kicad5一致

kicad官方exe安装包提示系统不兼容无法安装 则直接用7-zip解压exe即可,需手动安装vc14运行库

Win7用户可直接用此dll无视后面回帖:
https://github.com/nalexandru/api-ms-win-core-path-HACK/releases/

楼主:
220529:
简要测试基本正常,插件teardrops、mf_tool、InteractiveHtmlBom可运行
wxWidgets库有一些残留问题待处理,使用封装创建向导前需先保持pcbnew运行

下载:

用法:
打开补丁 选择kicad6的bin目录执行

网友A:
这个补丁能让win7 32bit用上kicad6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补丁能让win7 32bit用上kicad6么?

>> 1F
   .

网友:
好啊,我的N450上网本又可以继续了

网友B:
最近升级电脑,换SSD干脆装kicad6,运行还行,但是还是偶尔卡住不知道怎么回事,进程杀掉重启

网友:
厉害,还在坚守x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升级电脑,换SSD干脆装kicad6,运行还行,但是还是偶尔卡住不知道怎么回事,进程杀掉重启

微软拼音惹的祸,进入拼音设置,改为 “兼容模式”,

不仅仅是 KiCAD,好多软件卡死都是因它而起。

网友C(2023-06-12):
帖子被删了,看不到回复,求TMP to RAM 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被删了,看不到回复,求TMP to RAM 教程。

搞个ramdisk工具(我用的ImDisk)设置自启动的内存盘,
然后把高级系统设置里全局系统变量中,TMP和TEMP文件夹改过去就好了
或者用mklink把C:\WINDOWS\TEMP和%USERPROFILE%\AppData\Local\Temp建个软连接到 内存盘上的临时目录都可以,这样兼容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