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树莓派rp2040做项目的

楼主(2022-05-30):
感觉这供货靠谱不?现在芯片有卖,而且看过去挺便宜的

网友A:
PICO,速度不行啊

网友:
不如老老实实用个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O,速度不行啊

比同样M0内核的单面机慢多少?

网友B:
还是用常规点的单片机靠谱,树莓派现在贵的离谱,保不齐这货也水涨船高

网友C:
经过疫情这波缺货的折腾,   只有51系列  和STM32 兼容系列的芯片 能撑下去,  其他的 TI, ATMEL , NXP 的 去死吧

网友:
我用过的,感觉价格上没啥优势,还是M0的,同等芯片,同样功能,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O,速度不行啊

rp2040的速度是133MHz,它的速度不行?你再找几个几个速度跟它相当的Coetex M0?

网友:
我觉得RP2040用来做Arduino类似的学习板可以,,做产品不太合适

最大的问题是RP2040就这一颗,不成系列。。

比如你做产品选了STM32F103,未来产品升级可以选STM32F4,降低成本出低配版可以选STM32F0,,它们的封装、外设功能、库函数都是兼容的,,很容易就换了。。

要是选了RP2040,那未来产品升级、出低配版就只能选一个完全不同的芯片,,硬件、软件全部要重新开发一遍,,我觉得做产品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网友:
总之一句话,现在做产品,首要要考虑兼容。hex兼容最好,再不济也得引脚有兼容的片子顶替。

网友:
现在选型 先看看有没兼容的,真心不敢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过疫情这波缺货的折腾,   只有51系列  和STM32 兼容系列的芯片 能撑下去,  其他的 TI, ATMEL , NXP 的  ...

我2020年选的I.MX RT1052,这个核心板做的产品,到目前为止价钱也就涨了3-40块钱。是核心板哦,32MB flash + 32MB SDRAM 600MHZ的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2020年选的I.MX RT1052,这个核心板做的产品,到目前为止价钱也就涨了3-40块钱。是核心板哦,32MB flas ...

1052,感觉相对STM32,开发门槛高了许多,我之前买了几十片,包装都还没拆,技术支持响应也很慢,是不是太小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052,感觉相对STM32,开发门槛高了许多,我之前买了几十片,包装都还没拆,技术支持响应也很慢,是不是太 ...

是很小众,用的人很少,我没有找过技术支持,全部是看例子、文档,搜索搞定的。网上可以讨论的人很少,这个只适合老手

网友:
如果用原生的C/C++ SDK开发的话, 这个芯片意义不大, 或者为了PIO?

但内存这么大, 外加外挂flash, 也许用来搞一些多快好省的开发方式不错. 各种脚本python/lua/js, 各种语言,各种rtos什么的, 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很小众,用的人很少,我没有找过技术支持,全部是看例子、文档,搜索搞定的。网上可以讨论的人很少,这 ...

是不是用好了,威力非常大,比如说PLC之类的,应该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很小众,用的人很少,我没有找过技术支持,全部是看例子、文档,搜索搞定的。网上可以讨论的人很少,这 ...

rt1052应该不是特小众吧,因为原子和野火都有这个片子的开发板,感觉是和STM32H7类似的东西,m7的,不过我也没用过…

网友:
rp2040有啥不敢用的?
本身现在项目的开发方式,不要再纠结于 直接 寄存器了。

基于arduino开发,C源程序 通用于各mcu.   最多有些库需要 针对性的改一下,而且太多的老外帮你改好了。

现在:
stm8,stm32,rp2040,esp32,esp8266,avr, msp430,当然还有LGT
全用同一套代码都没事。一个项目换个mcu都没关系。

逻辑层通用的。最多就是 用8266就是多了个wifi,esp32再多个ble
挑选MCU的前提 是要用到这芯片的某些特殊能力,比如dma,比如wifi,比如低功耗,比如加密性能,比如大内存,比如能以太网,比如IO多
当然还要看价格。

说下开发环境:
vscode+platformio+arduino frameworks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常规点的单片机靠谱,树莓派现在贵的离谱,保不齐这货也水涨船高

树莓派  涨成这样,  正是说明了他的性能优秀,原厂售价没贵多少吧。
只是被 人扫货拿去做什么挖矿控制器之类的了。
而且是全系列缺。

正是太优秀了,软硬件+linux  集成最好的平台,网上的脚本抓下来就能跑。

不然为什么那些国产派没被人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用好了,威力非常大,比如说PLC之类的,应该很强。

这个芯片最牛逼的就是flexio,你可以用它来模拟各种外设时序。配置好后,再加上DMA,CPU只需要响应中断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参与任何操作。
我是用它来采集ADS1274这个芯片,4路24bit同步输出。但是它的操作是一个非标准的SPI,如果用STM32去做,很麻烦。用这个后,全自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树莓派  涨成这样,  正是说明了他的性能优秀,原厂售价没贵多少吧。
只是被 人扫货拿去做什么挖矿控制器 ...

没人质疑树莓派的优秀,是现在这个价格跟货源的问题;总不能只做个样机把,批量的时候一看价格成倍的上涨还没稳定的供货,不干着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质疑树莓派的优秀,是现在这个价格跟货源的问题;总不能只做个样机把,批量的时候一看价格成倍的上涨 ...

rp2040价格没问题,一点没涨,怕以后货源问题,备点芯片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质疑树莓派的优秀,是现在这个价格跟货源的问题;总不能只做个样机把,批量的时候一看价格成倍的上涨 ...

啥品牌都一样, 放宽心好了.  调完样机芯片就翻五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树莓派  涨成这样,  正是说明了他的性能优秀,原厂售价没贵多少吧。
只是被 人扫货拿去做什么挖矿控制器 ...

说“树莓派 涨成这样”,这里是指树莓派4b之类的,并未首帖提到的rp2040单片机,楼主的回答也是被带偏了主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