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用DeviceSheetSymbol层次化画图,怎么对整个工程元件编号呢?

楼主(2022-05-30):
AD层次化画图,如果用Sheet Symbol还好理解些,都是自己目录的本地图纸,可以读写修改,能全部一起进行编号标注。

但是DeviceSheetSymbol比SheetSymbol要复杂一些,是只读的,自己的工程能调用这些符号,但是不能修改。
DeviceSheetSymbol里的元件编号已经都是标注过的,在我工程中相当于是链接到这图纸了,如果我想换个电脑画PCB,肯定不能将庞大的DeviceSheetSymbol库一起打包过去。
这时候是不是得将用到的DeviceSheetSymbol“本地化”到自己工程当中呢?这时候我整个工程该怎样进行元件编号标注呢?

楼主: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问题,是层次化画图时候的标注,不是普通片面化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问题,是层次化画图时候的标注,不是普通片面化时候

层次原理图标注和这个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次原理图标注和这个是一样的

那你说下包含的  devicesheetsymbol里面图纸的元件编号怎么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说下包含的  devicesheetsymbol里面图纸的元件编号怎么编?

不好意思,试了一下,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