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8b20作为冷端补偿,接上热电偶开机放久了就出现偏差,模拟器输入却是正常的

楼主(2022-05-30):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D%E7%94%B5%E5%81%B6
目前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和这位兄弟的一模一样了,我这边也是多种热电偶的采集,然后用18b20作为冷端补偿,8通道一张采集卡配一个18b20。
但是也是开机放久了就出现偏差了。奇怪的是用信号模拟器输入到仪器里面时读的值是一致且准确的,但换上热电偶线就不大一样了。
目前的算法是omega的多项式计算,通过冷端温度转电压毫伏再加上热端电势电压毫伏后转温度。
我看别的仪器好像也没有什么风扇或者什么显而易见的冷端补偿手段,
难道都是在板子里面加个高精的热敏电阻还是调整的恰当的晶体管进行补偿??
望坛里的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将同一根热电偶线依次接在不用的输入端子上温度显示会一致吗?

网友:
美信有款热电偶芯片 直接读温度数据即可,芯片内部已经做补偿了。

网友B:
1.首先要拿到热电偶的 电压 温度映射表 确认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2.网上由卖模拟电压输出调试器的 输入温度直接产生对应的电压值接入电路板,看读出来的温度对不对

一步一步确认一下 误差是哪里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要拿到热电偶的 电压 温度映射表 确认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2.网上由卖模拟电压输出调试器的 输入温度直 ...

手头上有日本横河的CA150仪器,可输出热电偶温度对应电压毫伏信号,ad的电压检测校准后的转换结果能够对应上CA150输出对应的温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同一根热电偶线依次接在不用的输入端子上温度显示会一致吗?

有点偏差。但是在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上有日本横河的CA150仪器,可输出热电偶温度对应电压毫伏信号,ad的电压检测校准后的转换结果能够对 ...

冷端应该是测电路板上的温度吧

我们之前是用板载温度芯片补偿的   用的LM92

可能是18B20测得温度和电路板温度有偏差导致的。

或者可以把18B20固定在电路板上  用导热硅脂粘一下试试。

现在测得数据是偏差多少度呢?

网友:
热电偶冷端补偿 !!18B20 要安装在接线端。 你现在的问题是多路输入的冷端温度不一样! 所以原帖中的用风扇加强冷端的空气流通,进而使冷端温度均匀。或者一路用一个18B20。

网友C:
或者找到热源,在热源与热电偶接线端子之间加热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找到热源,在热源与热电偶接线端子之间加热隔离

机缘巧合下用热成像仪看过板子的发热情况,电源那里发热确实有一些。感觉有点像板子的热分布多少都有些不均匀(这影响很大?)。图里的18b20用导热硅脂粘在圆圈位置,传感器是裸露在空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端应该是测电路板上的温度吧

我们之前是用板载温度芯片补偿的   用的LM92

冷端不是测的接口处的温度吗,板内温度和接口处的温度差异会比较大,试过有4-5度的差别(估计是模块内的空气不流通的原因导致积热把)。热电偶线插上经过冷补偿后一开始还可以偏差在0.5度内,但机器内部慢慢升温后就开始有偏差了。而且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预热后的偏差也有区别,少则1-2度,多则3-4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冷端不是测的接口处的温度吗,板内温度和接口处的温度差异会比较大,试过有4-5度的差别(估计是模块内的 ...

有多点温度记录仪吗

两个同样的温度探头,一个接到自己板子上,另一个接到多点上 对比看一下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点温度记录仪吗

有的

一条测温线伸到板子里,一条在接口的位置。温差在3-5度这样子。
当然,板子热分布不太均匀,靠近电源处就会再高一点点

网友D:
要求低的场合就用单片机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当冷端了。。。要求高的话在仪器里做个小恒温器再塞个PT100的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低的场合就用单片机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当冷端了。。。要求高的话在仪器里做个小恒温器再塞个PT100的也是 ...

51的单片机也没内部温度传感,在模块内假装恒温设备再塞上pt100就更不可能了。

感觉最多也就加个小风扇什么的。
现在我也没什么好办法,硬件那边大改是不大可能的了,唉

网友E:
“关于热电偶采集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热电偶采集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注意:主题发出24小 ...

收到

网友F:
只收到不行,你得把标题改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收到不行,你得把标题改了才行

超过时效改不了了

网友E:
标题不合格,不理会警告封锁ID7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标题不合格,不理会警告封锁ID7天。

才发现是VIP++,免于处罚,标题我帮你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发现是VIP++,免于处罚,标题我帮你修改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