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才Z6A使用起来会不会卡顿?

楼主(2022-05-30):
最近想给朋友的小孩(一年级)买个手表,看了一上不天才的Z6A,外形上看还不错。但是这款表属于翻转入门款,所以配置方面貌似并不高,内存是128M+4G的组合,128M的运行内存感觉有点小,不确定使用时会不会卡。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手上正好是这款手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安装了APP会不会卡顿?

网友:
肯定不会卡。

网友A:
我买的站长同款Q1A,天猫超市买的450元,送一个床上电脑桌和儿童牙刷,性能和功能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站长同款Q1A,天猫超市买的450元,送一个床上电脑桌和儿童牙刷,性能和功能够用了 ...

Q1A都不会卡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站长同款Q1A,天猫超市买的450元,送一个床上电脑桌和儿童牙刷,性能和功能够用了 ...

好便宜啊,我买贵了…… 也是Q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便宜啊,我买贵了…… 也是Q1A

不好意思,手抖打反了,是540,不是450

网友D:
我给女儿换了Z5A,没卡啊。。之前的Y3用了几年,也还可以啊,就是屏小,女儿想换新款而已。。。换下来,扔一边不知有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A都不会卡顿。

谢谢站长,Q1A有参考价值,同样是128M的,而且它的存储也只有128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女儿换了Z5A,没卡啊。。之前的Y3用了几年,也还可以啊,就是屏小,女儿想换新款而已。。。换下来,扔 ...

Z5A是512M的运行内存,Z6A感觉贵在了可以翻转这个功能上了,属于可翻转款式的入门款

网友D:
引用 楼主:
Z5A是512M的运行内存,Z6A感觉贵在了可以翻转这个功能上了,属于可翻转款式的入门款  ...

Z5A也可翻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Z5A也可翻转啊

Z5A不可以的吧?我看了介绍没看到可以翻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