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数据拟合公式怎么用C语言表示?

楼主(2022-05-30):
最近把传感器的数据拟合的公式为   y = 5E-06x4 - 0.0015x3 + 0.1874x2 - 11.146x + 283.51,请问下这个 5E-06x4 怎么在单片机的C语言中如何表示?

网友A:
double x,y;
x4 -> x*x*x*x
x2-> x*x

so on and so forth

网友B:
y=(((5e-06*x-0.0015)*x+0.1874)*x-11.146)*x+283.51

网友C:
5E-06 = 5 * 10 ^(-6) = 0.000005

网友D:
这个我想起来我之做测温的时候 那个温度数据用excel表格生成类似的公式

网友E:
excel表格生成
还可以二次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y=(((5e-06*x-0.0015)*x+0.1874)*x-11.146)*x+283.5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想起来我之做测温的时候 那个温度数据用excel表格生成类似的公式

就是excel表格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E-06 = 5 * 10 ^(-6) = 0.00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uble x,y;
x4 -> x*x*x*x
x2-> x*x

楼主:
引用 网友E:
excel表格生成
还可以二次拟合

是excel表格生成,可以多项式拟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excel表格生成,可以多项式拟合。

excel还有这功能,涨见识了,我以前都是用MATLAB搞得

网友:
应该用移位+魔数实现
同时没必要的精度要去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excel还有这功能,涨见识了,我以前都是用MATLAB搞得

matlab是正路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atlab是正路吧

matlab拟合比excel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matlab拟合比excel更好吗?

对数学运算,特别是数值计算,matlab功能更多,更专业,excel终究是属于也能干这个。
反正也得掌握一个工具,不如掌握一个更专业的,这是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