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Tiky,屏幕的固定铁框哪里可以定制呀?

楼主(2022-05-30):
问一下Tiky,屏幕的固定铁框哪里可以定制呀?

网友:
一般的屏蔽罩厂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做得杂,有一些孔孔洞洞要冲的,定制化太杂,厂家嫌我们唧歪,都不愿意做,有一小部分都我们车间直接冲了。

网友:
尽量tb,1688.实在没有  就 激光,每城市都有。量大再开模,这就要找2楼说的这种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