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软件22版,NCDrill不输出机械孔

楼主(2022-05-30):
大家好, 最近更新了字母22版, 输出NCDrill时候遇到了问题,

上面分别是软件里123图及NCDrill输出的图
这个是之前用过的21版旧图, 以前NCDrill里四角机械孔都是正常的
更新22后再输出就没有

请问这个在22版里应该做哪些修改呢  谢谢!

网友A:
这是outline吧,只有孔才会出ncdr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outline吧,只有孔才会出ncdrill

相同的文件 之前用21输出的在nc里有孔... 不知道是我哪里搞错了...  我再装回2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outline吧,只有孔才会出ncdrill

是JLC小助手生成图的区别... 老gerber上传也有问题了...

网友B:
我都是用pad,这样肯定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pad,这样肯定不会错

有点强迫症, 不是pad的孔不忍心用pad

网友C:
和之前的出GERBER不同,我这样打过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之前的出GERBER不同,我这样打过板,没有问题

小助手会优先使用GM 而不是GM1了

网友D:
AD15转AD22,板框GM层要删除掉,要不然小助手会自动优先使用GM层,刚跟楼主也验证了,板框层尽量只保留GM1层,不要有两个以上板框层,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15转AD22,板框GM层要删除掉,要不然小助手会自动优先使用GM层,刚跟楼主也验证了,板框层尽量只保留GM1层 ...

这样的话, 后面就直接用GM层做外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