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助手里的仿真图,BoardCutout孔有异样

楼主(2022-05-30):
还麻烦帮忙看看, 是哪里有问题呢, 谢谢

之前正常显示的Gerber, 重新上传显示也是这样的了

网友:
小助手一直以来都不能正确显示板孔的,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
您好,麻烦加下我企业微信,我这边看一下问题,谢谢!

网友:
关于BoardCutout孔有异样的问题,跟进结果跟大家汇报一下:
在下单时出现NPTH孔或槽没有缕空是故意这样处理的,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
(1)部分客户外形层命名不规范,有可能是在Keepout层,有可能是GM1层,还有是随意命名的,导致我们很难识别准确
(2)外层形层里有时有很多杂线,如有时为了避铜画的一些辅助线或线圈之类的,导致我们无法判断是否要开孔或开槽
(3)外形线有时有断开,或未闭合等问题,导致识别错误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在下单页面展示3D图时,没有做缕空处理,而是直接按GKO层的线宽掏开的,如果需要确认板子是否正确,可以在确认生产稿时查看3D图,这个是经过工程师处理过的,生成的3D图会准确一些(这个成功率在9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