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佬, 电池盒用弹片还是弹簧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2022-05-30):
最近做一个小项目,其中有个要求就是尽量轻薄。电源部分采用两节七号电池供电,需要可以换电池。    电池盒部分比较了一下弹片和弹簧, 看起来弹簧做出来比弹片更薄, 但是不知道用弹簧有什么缺点, 麻烦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这个项目待机电流大概在1ma 以下, 峰值应该不超过50 ma.
弹簧大概是这样的

弹片大概这个样子

网友A:
弹簧的好,弹片的容易失去弹性接触不良,或卡不住电池。
一般采用弹簧的,电池盖是单纯一个塑料注塑的;而用弹片的,一般电池盖上会贴一张薄海绵,把电池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的好,弹片的容易失去弹性接触不良,或卡不住电池。
一般采用弹簧的,电池盖是单纯一个塑料注塑的;而 ...

谢谢大佬, 弹簧的和弹片的除了接触问题外,电阻方面影响大吗? 弹簧的价格还便宜很多, 但是看电器上还是用弹片的更多, 弹簧的貌似玩具上用的更多。

网友B:
弹片的,我发现时间长了上面会有一层脏东西,很均匀,然后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不锈钢和镀镍的都会有,不锈钢的最严重,可能与不锈钢的惰性有关,不锈钢餐具厨具和水池也有这种情况。
而弹簧的,弹簧的顶点一般是一个比较锋利的点,即使存在污染和一定的腐蚀问题,也能刺破污染层,接触好一点。在一次性电池上是好的,但在充电电池上会导致很高的磨损(虽然也不会磨穿)。
在电池漏液的情况下,弹簧的比弹片的惨,弹片可以很容易打磨修复,弹簧的只能象征性的打磨,甚至腐蚀物质都去除不干净。
好像弹片的力量一般比弹簧的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弹簧的和弹片的除了接触问题外,电阻方面影响大吗? 弹簧的价格还便宜很多, 但是看电器上还 ...

电器遥控器大多都是弹簧的吧。用弹片的一般都用比较高档的产品上,比如福禄克187、189这类旗舰型万用表。但这也是被用户诟病最多的,福禄克187上的电池盒弹片并不好用。

网友C:
材料好设计好,都行;否则都是垃圾。
基本不用比较形式,只要寻找好的产品就行了

网友:
需要经常更换电池的,选弹片,抗造,如充电器。反之选弹簧,便宜又可靠,如遥控器。

网友:
弹簧时最垃圾的选择.....时间长了,几乎全军覆没的!看看FLUKE的电池仓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片的,我发现时间长了上面会有一层脏东西,很均匀,然后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不锈钢和镀镍的都会有,不锈 ...

我这个不用考虑漏液的问题, 也不会经常换电池,就怕弹簧时间长了松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遥控器大多都是弹簧的吧。用弹片的一般都用比较高档的产品上,比如福禄克187、189这类旗舰型万用表。 ...

是的我也发现了, 我手头有个佳明的GPS 也是用的弹片。 但是第一批量比较小也就近千个, 弹片不好定制。 弹簧的貌似更容易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弹片的,我发现时间长了上面会有一层脏东西,很均匀,然后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不锈钢和镀镍的都会有,不锈 ...

就是氧化。

所以最可靠的是镀金弹片,手机和手提电脑电池都是镀金弹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遥控器大多都是弹簧的吧。用弹片的一般都用比较高档的产品上,比如福禄克187、189这类旗舰型万用表。 ...

是的我也发现了, 我手头有个佳明的GPS 也是用的弹片。 但是第一批量比较小也就近千个, 弹片不好定制。 弹簧的貌似更容易找到地方加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氧化。

所以最可靠的是镀金弹片,手机和手提电脑电池都是镀金弹片。   ...

镀金的找不到地方订制啊, 量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好设计好,都行;否则都是垃圾。
基本不用比较形式,只要寻找好的产品就行了 ...

大佬能推荐几个做弹片比较知名的厂吗?

网友:
弹簧的,漏液一次基本就腐蚀断废掉了;弹片的,只要漏液不把电路板腐蚀坏,拿刀子刮下或者垫点东西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