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开关电源,用自换量程数字表测板子上的1.5M电阻,居然大于1.5M

楼主(2022-05-30):
单独测电阻正常。。。。。。

网友:
调换表笔测一下

网友:
所以你打算请走进科学拍3集,最后发现是表接触不好?

网友:
开关电源上的M级电阻很高概率是并联着电容的,电容电没放干净就测了

网友A:
大容量电解电容不工作的时候是有电压的,你用电压放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做了一个测试。
还有别重复发帖

网友:
说明万用表还有很大改进空间,不应该受到偏置电压和旁路器件的影响。?

网友B:
在板测的?

网友:
说明欧姆定律是错的

楼主:
抱歉发重了

楼主:
测的时候可能对电路电容充放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板测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电解电容不工作的时候是有电压的,你用电压放测一下就知道了

放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的。。。。。。。。

放了也会有,你把电容短接,放置一会儿用万用表再测,还是会有电压,有点儿像电池。
电容容量越大,这个现象越明显。你找一个2200uF或者更大的点解电容试一下就知道了。
当你用万用表在线测试电阻时,这个电压就会影响你的测试结果,如果这个电压较大,
你测试的电阻值肯定会变大,而不是你想象的一定会小于等于1.5MΩ

网友:
这没必要讨论了吧
即使没有电容,在板测你也不一定测的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