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能买到的机械骨骼,可以让运动神经源损害的人,获得活动能力?

楼主(2022-05-30):
还是那个亲戚的事情。一辈子以为安分守己,在挖沙船上工作,赚份辛苦钱。村里很多人从事挖沙行业,这是村里的传统行业,以前随便挖,现在国家专控,一个挖沙场的许可国家要收几十亿元 .....长话短说,9个月前他所在的挖沙船被抓,罪名的偷挖沙(盗取国家矿产资源)。

在看守所呆了9个月,还没有上法庭,突然允许取保候审。家人才知道他一个多月前已经无法行走。

开始以为只是看守所营养不好,导致营养不良、电解质失衡。于是马上送到康华医院(东莞最大的三甲医院)。一个星期后排除了营养、精神问题,但病发原因没有找到。

目前情况很不好。诊断结果是周围神经源损害。目前在南方医院接受治疗,但用药后没有反应(每天8瓶免疫球蛋白连续5天,然后激素)。

四肢完全无力,躺床上自己转身都很难(只能使用屁股挪动)。已经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目前能说到的是将饭送到他手上,他能困难的用餐,因为手指非常不灵活,手腕是下垂的,无法抬起。(吃饭胃口尚可)

注:病人自述看守所没有被人打、不能走路后,曾3次提出要见律师(还没有判刑不能见家人),但看守所并没有通知律师。

医生说送来太晚了,如果病发14天内诊治,机会大很多。

如果他在家能自理,他老婆去外面打份工,日子应该不至于太艰难。

但他完全无法站立、手也完全没有力(手指脚趾可以稍微向里歪曲),别说热饭菜,连厕所都上不了。

他这种情况电动轮椅没用。

找一个护工到家里照顾他,费用是6000元/月。他老婆外出打工,估计都赚不到这个钱。

如果有电动的机械骨骼,可以让他能上厕所、能热饭菜,他在家就可以自理生活了。

求推荐。只要有实用价值,价格应该都能接受,可以让他的船公司支付这个费用。

网友A:
才37岁,最好还是能查到原因,希望能治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37岁,最好还是能查到原因,希望能治疗好

人类的医学科技其实十分有限,能查到原因的其实不多。排除了营养和精神原因后,医生只能猜测可能是基因缺陷。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前面14天是治疗的最佳时期,错过了就很难逆转。因为当事人不能走路后上次提出要见律师,但看守所没有通知我们,我已经让律师研究追究看守所的责任。

网友B:
找律师申请国家赔偿

网友C:
这种骨骼是几百万起的,还不一定方便用。因为就没有成熟产品。想要承受人的重量加自重,与运动力学,机械骨骼驱动能力要上100公斤。你去看看100公斤的机械臂多少钱,自重多少。所以,这玩意要么奇贵,要么很难买到。这里不想引入扭矩的概念,直接说公斤,方便日常理解

网友:
不知道康复训练行不行,应该有效果。

网友:
神经本身创伤恢复能力还是比较强, 但这种不明原因损伤的, 估计比较复杂.

网友:
才37岁,比我还小2岁呢。这种不明原因的神经性问题就不好搞了。
这里也出不了什么主意。

网友D:
珍惜眼前,不知道明天和厄运那个先行到来。

现代医学发展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对于人体整体而言也就是了解冰山的一角,是不是在里面遭到了恐吓,脑神经紊乱了。

低密度载脂蛋白和甘油三脂都挺高的,换家医院核磁大脑试试,也许有脑梗现象。

网友:
先说一个其他案例。我在某康复医院见过一个病人:40岁左右,工地工伤,除了几个手指能动,其余都不能动(说话基本听不清)。专门请个护工在医院日夜陪护(护工费用每月6000),其余还有医疗费。每个月共计2w左右吧。这些费用都由施工公司承担。这种状态持续一年多了。其老婆在市区打工,赚点钱,时不时来看一眼。这种情况 至少还有施工公司承担费用,住着院。一旦有其他情况,钱难以为继的时候,可咋办。

回到正题。目前看站长亲戚的情况,两个需求:康复、辅助。

1、康复:把病人康复成正常人。
          一般来说,发病后三个月是黄金恢复期,神经和肌肉有希望康复。再后面就希望渺茫。找到靠谱的康复医生制定靠谱的康复方案(但 一如站长所言:人类的医学科技其实十分有限)。目前市面或者预研的机械外骨骼,也是需要配合康复医生做康复训练(传统的方法是康复技师用各种理疗方法来康复,比如推拿等。而机械外骨骼是用自动化的方法实施理疗,减轻康复技师的体力负担,而不是替代康复医生/技师,这产品目前还没有这么智能,还无法直达治疗方案/处方)。

2、辅助:若是康复不了,那就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最好能自理。
        常见的电动轮椅用不了,因为无法操作。目前我尚未见过十分适用这种场景的产品。科幻中,管家机器人/机械臂,或许能实现。如同一个护工一样,能处理热饭菜、喂饭、更换屎尿等。 可以看看智能病床,有些病床宣称能电动翻身,坐起,屎尿处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律师申请国家赔偿

这个非常困难。但希望可以谈判,换取不用到监狱坐牢。他这种状态,监狱也不肯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珍惜眼前,不知道明天和厄运那个先行到来。

现代医学发展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对于人体整体而言也就是了解冰 ...

谢谢,估计大脑核磁已经做过。我让病人家属查一下。

后记:已经做过

网友E:
一个好好的年轻人,怎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好好的年轻人,怎么会这样?

他老婆,就是我姐的女儿。他毁了,估计我姐的女儿这辈子也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老婆,就是我姐的女儿。他毁了,估计我姐的女儿这辈子也毁了。

你外甥女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他老婆,就是我姐的女儿。他毁了,估计我姐的女儿这辈子也毁了。

你们有财力,如果南方医院不行就转院吧,试试中山一或者直接去北京协和。
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非要迷信自己以前的经验,认为哪个医院更好,而不是去看全国一大堆专业医生公认的复旦排行榜。
排行榜上的第一和第二哪个更好,不同的人有不同意见都正常,但是榜上排前列的医院跟榜上无名的医院哪个更好,应该是无疑义的。
全国排行里面,神经内科,南方医院就是榜上无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有财力,如果南方医院不行就转院吧,试试中山一或者直接去北京协和。
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非要迷 ...

广东范围最好的医院都没办法,也只能认命。

网友:
从描述上来看有可能是这个罕见病https://rarediseases.org/rare-diseases/distal-myopathy/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广东范围最好的医院都没办法,也只能认命。

但是广东最好的神经内科是中山一,不是南方医院啊。
我上面那个排行榜就是今年的排行,其实最近三年都基本上一样,南方医院的神经内科在全国没有排名,中山一院一直在全国前十之内。
所以,既然现在南方医院已经没办法了,不管怎么样都得再试试别的地方啊。
如果中山一也没办法,那很可能就可以认命了。。。
如果去了北京协和还没办法,才算100%可以认命了。。。

网友:
一声叹息,才37岁啊

上有老,下有小的顶梁柱,就这么毁了。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但是广东最好的神经内科是中山一,不是南方医院啊。
我上面那个排行榜就是今年的排行,其实最近三年都基 ...

这个认命估计是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的,不是技术方面。我调研过养老行业,到了那个时候好像不少人从技术和社会学角度都看都要认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认命估计是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的,不是技术方面。我调研过养老行业,到了那个时候好像不少人从技术和社 ...

奇怪为什么之前东莞的医生推荐他们去的南方医院,而不是中山一。
现在南方医院明显没办法了,但是排行榜里面中山一明显好于南方医院啊,反正都在广州,要认命之前总得先去一下呗~
不说去北京上海,连本地最好的医院都还没去,肯定不能就这样认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广东最好的神经内科是中山一,不是南方医院啊。
我上面那个排行榜就是今年的排行,其实最近三年都基 ...

排名是一个方面,医生也是一个方面。

南方医院我们找的是潘速跃,挂号费300元的。

上海北京疫情,去也是折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认命估计是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的,不是技术方面。我调研过养老行业,到了那个时候好像不少人从技术和社 ...

人类的科技的确是非常有限的。

这种神经源损害,已经超过了人类目前的科技能力。

使用大剂量的免疫球蛋白和激素,还是不能起作用,我认为只能认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排名是一个方面,医生也是一个方面。

南方医院我们找的是潘速跃,挂号费300元的。

反正你们已经找了南方医院最贵的专家,都还这样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再试试中山一最贵的专家?还是直接认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你们已经找了南方医院最贵的专家,都还这样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再试试中山一最贵的专家?还是直 ...

我建议他直接北京协和医院了。

不过不知道北京是否接待外地人。

中山一院的综合科研能力,不一定有南方医院强的。南方医院搞不定的,中山一院也基本100%搞不定。

我甚至认为协和医院也100%搞不定。

这不是人不认命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现实的问题。

这个帖子并不是问哪里可以治好,而是问机械骨骼目前能做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你们已经找了南方医院最贵的专家,都还这样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再试试中山一最贵的专家?还是直 ...

中山一院最好的专家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骨骼是几百万起的,还不一定方便用。因为就没有成熟产品。想要承受人的重量加自重,与运动力学,机械骨 ...

几百万?不会这么昂贵吧?!

网友G:
建议北京协和,每个行业的人都是只有少部分人能优秀地做好自己本行的工作,医生也符合二八定律。

前两年看过坛友转发过协和的“内科大会诊”,觉得老美建立的协和制度不错+本来起点高+历史久+京都属性。 不是国内第一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北京协和,每个行业的人都是只有少部分人能优秀地做好自己本行的工作,医生也符合二八定律。

前两年看 ...

现在北京疫情,能过去吗?别像上海那样,被困2、3个月,病没有机会治疗,给饿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几百万?不会这么昂贵吧?!

如果尚能动但是肌无力,国内的产品尚在研发阶段,大概2012年左右深圳的中科院智能仿生中心开始做外骨骼,成本一套大概需要30-50万,现在仍然在研发中,产出主要还是论文,尚未听说有正式产品面世。https://www.siat.ac.cn/jgsz2016/ ... 200709_5621605.html
实际上,大家能看到的新闻,上面“病号”都是健康人。

网友H:
如果能动下手指,电动轮椅还是能用的,需要改造下轮椅控制器,这个还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非常困难。但希望可以谈判,换取不用到监狱坐牢。他这种状态,监狱也不肯收。 ...

这个不用谈判应该也不会坐牢,不满足收监条件的话监狱也不会收,没有意义。但是会被判刑,可能会影响小孩。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如果尚能动但是肌无力,国内的产品尚在研发阶段,大概2012年左右深圳的中科院智能仿生中心开始做外骨骼, ...

想起来某次世界杯,有个全身瘫痪的病人穿戴了一套外骨骼机器人去开球。那种真的要百万。目前的水平不会比这个高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北京疫情,能过去吗?别像上海那样,被困2、3个月,病没有机会治疗,给饿死了。 ...

   能不能过去,我也不知道。  问问北京的坛友或直接打协和的电话了解。
    你亲戚被关起来才这样的,估计是缺什么才造成损害,除非某些人恶意整人,否则常规饮食最极端的缺,也不会完全没有某一种元素的摄入,也许还能抢救一下。   (当然我不是医生,这仅仅是我的猜想,就比如人的呼吸气量减半,人也不会死,只是晕迷。)
问问你亲戚被关之前吃什么, 关里面吃什么。 或许有点线索。  再跟知名专家提供线索,或许就有结果了。         这治人跟我们修电器估计差不多,我修电器也会问是怎么搞坏的,坏的时候有哪些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百万?不会这么昂贵吧?!

是几百万起,还很难买到。你这个载重要求高。日本的asimo租一天10万人民币,不卖。美国波士顿动力的atlas1,200万美元,好像5所大学各买一台。目前没有失能患者穿戴就接近正常人的机械骨骼,所以参考有一定自主行动能力的机器人。有人可能奇怪,明明有需求的东西,为啥做的人少,都没几个回答问题的。可能是难度太大吧,不过特斯拉说要做机器人了,戴森好像也要做。我觉得如果机器人普及了,这种自动外骨骼估计也快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是几百万起,还很难买到。你这个载重要求高。日本的asimo租一天10万人民币,不卖。美国波士顿动力的atlas ...

让机器人自主站立行走已经不容易了,再加一个几十公斤的负载需要动态地带动就更难了。此外控制上还得人机协调,信号来自人的肌肉收缩(目前是靠拐杖上的按钮提供走动信号,这个方案是没有前途的)…………总之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目前这个领域主要还是增力器和辅助作业,批量应用的还没有。感觉主要是没有市场,残疾人普遍没钱,消费不起,香港腿脚不好的以电动轮椅为主,大陆常见的是手动轮椅,还是穷。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北京疫情,能过去吗?别像上海那样,被困2、3个月,病没有机会治疗,给饿死了。 ...

协和在东城区,天坛在丰台区,最近半个月以来都有阳性病例出现;前天有个阳性病例还在天坛做检查,目前天坛的神经内科门诊与核磁检查临时关闭。
估计再过一周左右来差不多了,基本上社会面完成清零,按照14日本地无确诊,48小时核酸阴性就能进京。
协和对付疑难杂症国内第一,没有之一。天坛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号称双雄,与东京,纽约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并称世界三大巨头
平时这两个顶级医院排队病人很多,但是疫情期间很多外地病人不方便进京,本地的病人其实并不多,所以相关医疗资源反而没那么紧张了,你亲戚如果具备条件,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尚能动但是肌无力,国内的产品尚在研发阶段,大概2012年左右深圳的中科院智能仿生中心开始做外骨骼, ...

2012年做到现在都没有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能动下手指,电动轮椅还是能用的,需要改造下轮椅控制器,这个还比较简单。 ...

现在手指能动,难保以后并且恶化,手指也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起来某次世界杯,有个全身瘫痪的病人穿戴了一套外骨骼机器人去开球。那种真的要百万。目前的水平不会比 ...

有视频吗?我发给亲戚,让他高兴一下。

当然是太贵了,但起码是个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过去,我也不知道。  问问北京的坛友或直接打协和的电话了解。
    你亲戚被关起来才这样的, ...

一同进去的16人,就他有事。

他出来的时候说,前面8个月身体还长胖了。最后一个月因为疫情,牛奶没得喝(之前每天一盒),就开始走不了路。

所以,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小事,缺钙嘛,以为送到医院一星期就能康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协和在东城区,天坛在丰台区,最近半个月以来都有阳性病例出现;前天有个阳性病例还在天坛做检查,目前天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协和在东城区,天坛在丰台区,最近半个月以来都有阳性病例出现;前天有个阳性病例还在天坛做检查,目前天 ...

非常感谢!

已经建议他考虑天坛与协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让机器人自主站立行走已经不容易了,再加一个几十公斤的负载需要动态地带动就更难了。此外控制上还得人机 ...

我就是做服务机器人的,自费做。如果量产后能搞成二三十万人民币一个就好了,这样普通人也可能买的起,这种东西也好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做服务机器人的,自费做。如果量产后能搞成二三十万人民币一个就好了,这样普通人也可能买的起,这 ...

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测试版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让机器人自主站立行走已经不容易了,再加一个几十公斤的负载需要动态地带动就更难了。此外控制上还得人机 ...

有个像鸟腿的机器人公司Agility Robotics,刚融了1.5亿美元,但是一个也要25万美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同进去的16人,就他有事。

他出来的时候说,前面8个月身体还长胖了。最后一个月因为疫情,牛奶没得喝 ...

协和医院有全国最好的分析仪器、最好的医生、还有全国最全的病例,说不定有机会,还是要去碰碰运气的。

不过去之前要先挂上号,不然去了也没用,我之前从深圳去北京看病,都是提前让亲戚打听怎么挂号,挂上才去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已经建议他考虑天坛与协和。

可以提前下载天坛医院手机APP,注册挂号,远程问诊。去年天坛APP在北京互联网医院评比中排名第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测试版也行。

医用要求太高,现在大多数机器人走路都不利索。我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几百万花了,机器人动一下都难。只能算入门费。债倒是欠了不少。不过,没关系,做之前就知道这玩意难度太大。莫大,这论坛也十来年了,原来见过各种牛人。现在我也成长起来了,只是机器人这东西,技术深度广度都吃。我个人了解,能回答问题的人都不多,因为世界范围内做的人很少啊。只能期待它的发展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用要求太高,现在大多数机器人走路都不利索。我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几百万花了,机器人动一下都难。只能 ...

这么困难啊!

我还以为市场上已经有十来万的产品、有使用价值的。

病人现在无法站立,更加无法下蹲坐到马桶上。所以无法自理上厕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提前下载天坛医院手机APP,注册挂号,远程问诊。去年天坛APP在北京互联网医院评比中排名第一

协和也有互联网医院哦

网友:
内容见楼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困难啊!

我还以为市场上已经有十来万的产品、有使用价值的。

万级量产可能会到几十万人民币,不过不会比汽车便宜了,制造和装配都比汽车要求高。国内还在卷自动驾驶,现在公司多的我都数不出名了,可是机器人公司很少。所以,我只能动用自己那三瓜两枣,看看能不能给产业升级添一份力。中国的供应链很强大,应该有自己自由的天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视频吗?我发给亲戚,让他高兴一下。

当然是太贵了,但起码是个希望。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xMjgyOTYx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I1NjMwMTA0.html

我手机没有翻墙,谁能帮忙下载然后传到百度盘?谢谢! (16mb以内也可以压缩后上传到论坛)

网友H:
是优酷,可以直接看,就前面几秒钟。我也没会员,好像下载下来也只能用优酷的播放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优酷,可以直接看,就前面几秒钟。我也没会员,好像下载下来也只能用优酷的播放器看。 ...

看错了,以为youtube

网友H:
油管应该有高清,优酷下载的格式是专用的。这个东西由于应用范围的问题,没有大资金投入,所以成本降不下来,效果也不好。那种用拐棍的助步机器人有点鸡肋,目前仅在康复中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管应该有高清,优酷下载的格式是专用的。这个东西由于应用范围的问题,没有大资金投入,所以成本降不下来 ...

拐棍的助步机器人?

样子是怎样的?

网友:
前几年北京一个机器人展上见过一个腿部机器人,说不上外骨骼,就是把腰固定住,然后机器人直立行走,20万左右,但是那家公司后来没啥消息了。
外骨骼的确是个造福人类的事情,希望尽快商业化,民用化。

楼主:
上面强烈推荐中山一院的坛友,帮忙找一下中山一院最厉害的专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强烈推荐中山一院的坛友,帮忙找一下中山一院最厉害的专家。

微信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就医服务-预约挂号
直接进去找就行了
我自己没去过这个科室,无法评估哪个专家最厉害。但是刚查过了,最近一周内唯一有号的神经科特诊教授只有这个了:

不确定他是不是最厉害的,但别的教授都没号。。。

补充:
刚才查了你们之前看过的南方医院潘速跃教授的简介,看他的简介好像比中山一的这个医生更厉害一点。
但是潘速跃的本科和硕士都是第一军医大学的(也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自己),而博士学位是2000年在中山医科大学拿到的,博士导师是原中山一院神经科主任刘焯霖教授(已去世)。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更强了,大家自己判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信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就医服务-预约挂号
直接进去找就行了

潘速跃是一个行业内的朋友告诉我们的,说广州应该他最厉害的了。这是我们选择南方医院的最大原因。

医生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潘速跃是一个行业内的朋友告诉我们的,说广州应该他最厉害的了。这是我们选择南方医院的最大原因。

医生 ...

那就是了呗,应该中山一的总体最强,但是南方医院这个人也是中山一毕业的,实际跟中山一的其它教授都是一个级别了

刚才又在中山一发现了一个专门对付重症肌无力的教授,感觉比较对症,但是现在没号。

如果再不行只能去北京了。。。

网友:
這款我同事有試用過,開價30萬臺幣
https://www.freebionics.com.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RE6HXulUs

网友J:
同学的经历:
1. 在读大学 ,得气胸,病情反复。,株洲,长沙多个医院 建议是直接手术。
2. 休学手续都办理完成了,,,去北京某军医院。吃药好了。
3. 一个月后继续回学校上学。

这类疾病,只能多找权威的医院看,看运气,,通过药物的方式治疗,
用其他科技辅助,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后面的费用 个人精神方面都难以维持。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同学的经历:
1. 在读大学 ,得气胸,病情反复。,株洲,长沙多个医院 建议是直接手术。
2. 休学手续都办理 ...

北京的军医院是301吗?

楼主:
已经在北京天坛医院住院了。

希望好运!

楼主:
天坛医院认可南方医院的诊断结论和治疗反复(免疫球蛋白和激素)。认为已经无法治疗。

作为基因化验,看看是否先天性原因后就出院回东莞。回东莞居家隔离7+7。

注:病发原因猜测2个(之一):

1。先天原因。病人一直比较瘦,但很有力。这个符合特征。

2。免疫原因。病人在看守所吃住不好、精神压力大,影免疫功能导致病发也是有可能。

先天原因没得治。

免疫原因可使用免疫球蛋白和激素治疗,南方医院已经大剂量的使用了,没有效果。所以也没有药物可以使用了。

网友:
周围神经系统疾病概述
https://www.msdmanuals.cn/profes ... tid=449#v1045284_zh

重症肌无力
https://www.msdmanuals.cn/profes ... s/myasthenia-gravis

重症肌无力最常见的症状是
眼睑下垂
复视
受累肌运动后肌无力

    当受累肌肉得到休息后,无力症状缓解;再次活动后,无力症状再现。肌无力所致虚弱在温度降低时减轻。
    40%的患者以眼肌受累为首发表现,85%在整个病程中会出现眼肌受累,15%仅表现为眼肌受累。78%的患者在出现眼部症状后持续进展为全身性肌无力,94%的患者在起病3年内进展为全身性肌无力。
患者握力在减弱和正常间交替(挤奶员样握力),颈肌也可受累。肌无力常累及四肢近端。部分患者有延髓症状(如声音改变、口鼻反流、呛咳、吞咽困难等)。
   感觉和深反射通常正常。无力症状可在数小时至数天内波动。

网友:
我觉得两个原因都有,不是只是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