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STM32 串口数据包DMA传输问题

楼主(2022-05-31):
  一个数据包,帧长度为12字节,通信速率为1.5M波特率,请问下这种通信情况是否需要用到DMA传输,还是按串口每个字节中断接收合适?

网友:
以我用的G0为例,带收发缓冲,半满方式中断也能差不多达到DMA的性能,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
肯定是用DMA才能达到高效率传输

网友A:
无意中发现用DMA发送中间偶尔会少发一个数据,实在找不到问题所以重新改回中断方式。

网友:
看主频多高,我的经验是如果主频只有波特率16倍的话,字节中断处理不过来,会丢数据,再快就没问题了。不过上兆的中断频率还是高了点。

以及看其他外设用到DMA多不多,一般得把DMA优先给SPI和ADC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意中发现用DMA发送中间偶尔会少发一个数据,实在找不到问题所以重新改回中断方式。 ...

这个倒没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意中发现用DMA发送中间偶尔会少发一个数据,实在找不到问题所以重新改回中断方式。 ...

你程序问题吧

网友:
这波特率挺高的,建议dma

网友:
能上就上dma,这么好的功能不用白不用。

网友:
有的问题根本不是dma的问题,也不是芯片的问题,比如漏发数据啥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
stm32f4,我用的dma收发,rs485接口,波特率2.5兆赫兹,帧通信收发速率印象中在8千赫兹,帧长度忘了,不是很长,几字节到十几字节吧。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