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40替代STM32L4系列可行性?

楼主(2022-05-31):
各位坛友好,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看到蓝牙芯片nRF52840,是一款不错的蓝牙芯片,ARM 64MHz M4的核,而且还带有FPU,RAM和ROM都还可以。如果不使用这颗芯片的蓝牙功能,让它完全替代STM32L4系列的低功耗芯片做些应用,大家觉的可行吗,我看了,两颗芯片都属于低功耗类,低功耗应该差不多够用的,有相关经验的坛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A:
这两家的芯片价格都不低吧。
具体还是看应用场合,如果外设够用,那个人认为可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家的芯片价格都不低吧。
具体还是看应用场合,如果外设够用,那个人认为可以替代。 ...

STM32L4,动辄100多块钱一颗,nRF52840不缺货,而且相对便宜很多了,淘宝上散新的才15块钱,原装正品应该也不算贵,所以才出此下策。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L4,动辄100多块钱一颗,nRF52840不缺货,而且相对便宜很多了,淘宝上散新的才15块钱,原装正品应该 ...

散新可以认为是翻新的。原厂代理价格,不一定L4会比528XX贵。总之技术上说,外设能用的情况下可以替代。但是L4为低功耗做了很多优化的,528XX主要是BLE通信。

网友:
52830这颗三年前在1.5美金,现在不知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新可以认为是翻新的。原厂代理价格,不一定L4会比528XX贵。总之技术上说,外设能用的情况下可以替代。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准备用在正式量产的产品上面,建议先了解正规渠道的供货怎么样。反正nordic的蓝牙芯片挺缺的。
我的一位客户本来用52805开发好了,后来一颗都买不到,后来转投用dialog的蓝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