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开源的蓝牙BLE协议栈?

楼主(2022-05-31):
想自己捣鼓BLE芯片。

网友:
厂家有提供库,也可以捣鼓芯片的。

网友:
感觉不可行吧,原理上来说ble也是2.4g

你能用8266搞个ble  出来 ?

网友:
如果能开放射频收发器最底层的数据,8266能跑BLE的

网友:
一般都是部分开发,接口可见,底层都是封装好的不可见。搞过几年,没厂家支持自己搞比较花时间。

网友:
Linux下的开源bluez

网友(2022-09-30):
引用 网友A:
nimble
Zephyr-BLE

IOT 里 这两个正解, 协议栈还是很复杂的,不是一个人能搞的动的。 有兴趣 可以先把别人的协议栈用好再说

网友:
之前项目里考虑过用这个,主要是想利用广播帧进行非配对通信。一般协议栈没有把接收广播数据提取出来,或者允许发送用户自定义广播内容,需要在协议栈里做个接口提取。

网友:
关注一下,
如果自己定一个协议,是不是可以避开2.4G干扰?
好像不行,因为频段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