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请教,;嵌套分隔方法

楼主(2022-05-31):
请教下C语言好的朋友,从串口送过来的带有,;的一组字符串,要求先行按;进行分隔,然后再按,进行分隔 (类似于大题中包含小题,需要按大1-小1,2,3-大2-小1,2,3的顺序依次执行)。是否可以用strtok进行嵌套使用?或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先行谢谢了。

网友:
可以标准的凼数

网友:
第一反应是 CString::tokenize;不过既然用 C 库,strtok 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另外 strtok 不支持嵌套,非要多层切割的话,得逐层操作

网友:
自己编一个呗.  编好后用几个字符串模拟测试下, 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2022-07-05):
结构足够单一的话strtok一定可行,再麻烦的话就得想想编译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