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显示E2故障,原来散热风扇焊点老化断了一条电线引致

楼主(2022-05-31):
焊回这条散热风扇的电线故障排除,使用一切都正常了。

原来散热风扇不旋转,炉内温度传感器慢慢升温,单片机检测到温度传感器不正常就显示E2故障,停止一切正常运作。

网友A:
我现在遇到家电故障,一般都上抖音或者西瓜视频查一查,通常都能找到维修视频,比搜索引擎还高效

网友B:
这个壳子里面好干净啊,几乎是新的?

网友C:
香港的电磁炉没有小强啊,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港的电磁炉没有小强啊,不科学啊!

你有一大桶饭给小强繁殖,
我就没有资源给小强繁殖,
所以小强就没有了蹤影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壳子里面好干净啊,几乎是新的?

+1
确实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壳子里面好干净啊,几乎是新的?

这一个电磁炉是在回收站免费捡回来的,回来后将电磁炉拆开来全面清洗(用100℃热水、洗衣粉)洗乾净所有油汙及小强,更换了5个按键(原先有2个故障,所以被人弃置),以为维修好,放置了一星期后,拿来使用煲开水,煲上一分钟就显示E2故障代码,才作深入检查找出原因,拆出风扇叶在里边藏了一个小强的干尸,焊回一根电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个电磁炉是在回收站免费捡回来的,回来后将电磁炉拆开来全面清洗(用100℃热水、洗衣粉)洗乾净所有 ...

是否是你拆洗的时候,弄断了一根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遇到家电故障,一般都上抖音或者西瓜视频查一查,通常都能找到维修视频,比搜索引擎还高效 ...

搞得我想装抖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得我想装抖音了

你有错别字,是“抖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错别字,是“抖阴”。

正确是“斗阴毒”。

???

楼主:
刚才用10元在回收站买了一个电磁炉(8成半新)。

以上这个电磁炉太残旧不想继续使用(因是是免费的),看能否将今天购买这个二手电磁炉维修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得我想装抖音了

没必要,抖音可以直接在电脑浏览器里访问 douyin.com,甚至不用注册
西瓜视频也是 https://www.ixigua.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个电磁炉是在回收站免费捡回来的,回来后将电磁炉拆开来全面清洗(用100℃热水、洗衣粉)洗乾净所有 ...

原来还是有小强的

洗的真干净

楼主:
今天在回收站买回来的这个二手电磁炉操作时一切都正常是没有故障,只是电源线俾人剪断,只需要接驳回一条电源线就可以使用了,将原来这个五劳七伤的电磁炉就可以退役啦。

这一个电磁炉还是有缺憾的,操控面板是没有(选择时间控制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