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版铺铜时焊盘未连接的方向能否不发散

楼主(2022-06-01):
如图

网友A:
用KEEPOUT LINE阻挡铺铜后再删除!

网友B:
用专业版吧,标准版不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EEPOUT LINE阻挡铺铜后再删除!

嘉立创EDA没有keepout
在边框层加条线可以,不知会不会影响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专业版吧,标准版不维护了

这个应该属于bug吧,应该修正一下。

网友C:
我也顺带请教一下,铺铜可以去掉死区铜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顺带请教一下,铺铜可以去掉死区铜皮么?

可以,保留孤岛那里选 否。

楼主:
引用 楼主:
嘉立创EDA没有keepout
在边框层加条线可以,不知会不会影响制板。

今天又试了下,在边框层加一条线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