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0.5.3版本的odrive的foc.cpp里,这个乘数0.8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6-01):
float mod_scalefactor = 0.80f * sqrt3_by_2 * 1.0f / std::sqrt(mod_d * mod_d + mod_q * mod_q);
这一行代码。实在不懂这个0.8是啥意思,有大牛指点下我不。。。糊涂了
整个函数如下:
ODriveIntf::MotorIntf::Error FieldOrientedController::get_alpha_beta_output(
        uint32_t output_timestamp, std::optional<float2D>* mod_alpha_beta,
        std::optional<float>* ibus) {

    if (!vbus_voltage_measured_.has_value() || !Ialpha_beta_measured_.has_value()) {
        // FOC didn't receive a current measurement yet.
        return Motor::ERROR_CONTROLLER_INITIALIZING;
    } else if (abs((int32_t)(i_timestamp_ - ctrl_timestamp_)) > MAX_CONTROL_LOOP_UPDATE_TO_CURRENT_UPDATE_DELTA) {
        // Data from control loop and current measurement are too far apart.
        return Motor::ERROR_BAD_TIMING;
    }

    // TODO: improve efficiency in case PWM updates are requested at a higher
    // rate than current sensor updates. In this case we can reuse mod_d and
    // mod_q from a previous iteration.

    if (!Vdq_setpoint_.has_value()) {
        return Motor::ERROR_UNKNOWN_VOLTAGE_COMMAND;
    } else if (!phase_.has_value() || !phase_vel_.has_value()) {
        return Motor::ERROR_UNKNOWN_PHASE_ESTIMATE;
    } else if (!vbus_voltage_measured_.has_value()) {
        return Motor::ERROR_UNKNOWN_VBUS_VOLTAGE;
    }

    auto [Vd, Vq] = *Vdq_setpoint_;
    float phase = *phase_;
    float phase_vel = *phase_vel_;
    float vbus_voltage = *vbus_voltage_measured_;

    std::optional<float2D> Idq;

    // Park transform
    if (Ialpha_beta_measured_.has_value()) {
        auto [Ialpha, Ibeta] = *Ialpha_beta_measured_;
        float I_phase = phase + phase_vel * ((float)(int32_t)(i_timestamp_ - ctrl_timestamp_) / (float)TIM_1_8_CLOCK_HZ);
        float c_I = our_arm_cos_f32(I_phase);
        float s_I = our_arm_sin_f32(I_phase);
        Idq = {
            c_I * Ialpha + s_I * Ibeta,
            c_I * Ibeta - s_I * Ialpha
        };
        Id_measured_ += I_measured_report_filter_k_ * (Idq->first - Id_measured_);
        Iq_measured_ += I_measured_report_filter_k_ * (Idq->second - Iq_measured_);
    } else {
        Id_measured_ = 0.0f;
        Iq_measured_ = 0.0f;
    }

    float mod_to_V = (2.0f / 3.0f) * vbus_voltage;
    float V_to_mod = 1.0f / mod_to_V;
    float mod_d;
    float mod_q;

    if (enable_current_control_) {
        // Current control mode

        if (!pi_gains_.has_value()) {
            return Motor::ERROR_UNKNOWN_GAINS;
        } else if (!Idq.has_value()) {
            return Motor::ERROR_UNKNOWN_CURRENT_MEASUREMENT;
        } else if (!Idq_setpoint_.has_value()) {
            return Motor::ERROR_UNKNOWN_CURRENT_COMMAND;
        }

        auto [p_gain, i_gain] = *pi_gains_;
        auto [Id, Iq] = *Idq;
        auto [Id_setpoint, Iq_setpoint] = *Idq_setpoint_;

        float Ierr_d = Id_setpoint - Id;
        float Ierr_q = Iq_setpoint - Iq;

        // Apply PI control (V{d,q}_setpoint act as feed-forward terms in this mode)
        mod_d = V_to_mod * (Vd + v_current_control_integral_d_ + Ierr_d * p_gain);
        mod_q = V_to_mod * (Vq + v_current_control_integral_q_ + Ierr_q * p_gain);

        // Vector modulation saturation, lock integrator if saturated
        // TODO make maximum modulation configurable
        float mod_scalefactor = 0.80f * sqrt3_by_2 * 1.0f / std::sqrt(mod_d * mod_d + mod_q * mod_q);
        if (mod_scalefactor < 1.0f) {
            mod_d *= mod_scalefactor;
            mod_q *= mod_scalefactor;
            // TODO make decayfactor configurable
            v_current_control_integral_d_ *= 0.99f;
            v_current_control_integral_q_ *= 0.99f;
        } else {
            v_current_control_integral_d_ += Ierr_d * (i_gain * current_meas_period);
            v_current_control_integral_q_ += Ierr_q * (i_gain * current_meas_period);
        }

    } else {
        // Voltage control mode
        mod_d = V_to_mod * Vd;
        mod_q = V_to_mod * Vq;
    }

    // Inverse park transform
    float pwm_phase = phase + phase_vel * ((float)(int32_t)(output_timestamp - ctrl_timestamp_) / (float)TIM_1_8_CLOCK_HZ);
    float c_p = our_arm_cos_f32(pwm_phase);
    float s_p = our_arm_sin_f32(pwm_phase);
    float mod_alpha = c_p * mod_d - s_p * mod_q;
    float mod_beta = c_p * mod_q + s_p * mod_d;

    // Report final applied voltage in stationary frame (for sensorless estimator)
    final_v_alpha_ = mod_to_V * mod_alpha;
    final_v_beta_ = mod_to_V * mod_beta;

    *mod_alpha_beta = {mod_alpha, mod_beta};

    if (Idq.has_value()) {
        auto [Id, Iq] = *Idq;
        *ibus = mod_d * Id + mod_q * Iq;
        power_ = vbus_voltage * (*ibus).value();
    }

    return Motor::ERROR_NONE;
}

网友A:
只能开到80%的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开到80%的开度?

我也觉得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80%是怎么来的,为啥不是81%。。。为啥不是90%。。。

楼主(2023-08-16):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
我感觉做了圆周功率限制,就没必要用这个0.8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
我感觉做了圆周功率限制,就没必要用这个0.8了吧 ...

看注释就能知道,是用于判断力矩输出较大,Iq较大时,关闭积分计算,是积分抗饱和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注释就能知道,是用于判断力矩输出较大,Iq较大时,关闭积分计算,是积分抗饱和策略。 ...

大佬在啊。
抗积分饱和看懂了。
主要是这个0.8。我在学习(抄袭)它代码的时候,主要是看不懂这个0.8~很早的版本也有这个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