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RM板加个TPM (受信任的平台模块) ,有坛友对TPM用法熟悉么?

楼主(2022-06-02):
板子是从QSPI读取固件启动的,但是预留有普通的SPI接口(CS, SCK, SO, SI),都是1.8V接口
要加一个TPM模块,厂家提供的信息就是绝大部分用户只用到这几个引脚(SPI_CS, SPI_SCK, SPI_SO, SPI_SI, SPI_RST, 3.3V, GND)。

按照我的想法,把这TPM模块当作一个普通SPI设备,CPU经过CPLD电平转为3.3V后,跟TPM模块SPI接口通信,用一个GPIO口当作SPI复位控制引脚。
因为TPM模块的信息很少,也不知道接线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存在。
QSPI虽然有好几个CSNx片选引脚,存储固件的SPI FLASH接了CSN0,应该不会将TPM模块也接到QSPI上吧,要跟TPM通信又要跟SPI FLASH通信,来回切换。

网友:
TPM是啥原因

网友A:
是笔记本电脑bios里面的那个必须的安全模块吗,没有就不能装win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笔记本电脑bios里面的那个必须的安全模块吗,没有就不能装win11?

类似,不过不是x86板

网友(2023-02-24):
引用 楼主:
类似,不过不是x86板

楼主搞定了这个TPM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