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智能腰垫中的气压传感器

楼主(2022-06-02):
1,        最近购买了一个办公智能腰垫,它能自动调节气压使腰垫更加贴合我们的腰部
2,        不了解他是用什么原理来侦测气压的。
3,        图片中的是气压传感器吗

网友A:
气压传感器,看着像NXP的

网友A:
应该是差压吧,不是绝压

网友:
楼主,这种腰垫用着怎么样?是不是比普通的腰垫更舒服?

楼主:
用下来,的确还可以,谢谢四楼大哥

网友:
什么牌子推荐一下,腰也不好

网友B:
国内安徽CFsensor专门各种气压传感器的,类似图片里的,啥样的都有,官方有淘宝店
里面就是一个电阻应变片做的惠斯通电桥,供电进去,气压不一样的时候输出电压相应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安徽CFsensor专门各种气压传感器的,类似图片里的,啥样的都有,官方有淘宝店
里面就是一个电阻应变片做的 ...

国内做这个很多,尤其是苏州无锡,本人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很多年,有点量都可以给你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差压吧,不是绝压

绝压可能性比较大,绝压工艺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压传感器,看着像NXP的

这种低端应用,哪能用进口的

网友:
表压,鉴定完毕

网友:
lz把智能腰垫帮推荐一下啊
我也想解决久坐腰肌受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