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断纤了,如何检测断纤位置?

楼主(2022-06-02):
宽带出故障了,客服说可能断纤了,
手上有个不用的端子准备换上,有办法自己检测断纤位置么

网友A:
买个红光笔先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报障直接让宽带师傅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红光笔先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报障直接让宽带师傅来修

红光可以看是否断纤,但是没法知道具体断在哪个位置?

网友:
需要测回波的设备

网友B:
看是什么线,白皮线可以打红光找,其他种类的线如果不是很长整根换吧,能测光纤断点的设备都不便宜,租一天也不便宜。

网友:
随便一个激光笔就能看出家里这段哪有断路,如果不是家里这段,别的地方你也维修不了啊。

网友:
直接从光猫里面看是否可以看出来?
正常不是可以看到发射功率,接收的信号强度吗?如果没毛信号,是不是可说明线路问题?

网友:
有设备叫OTDR可以知道哪里断了

网友:
专用设备可以检测出断点的距离(长度)

网友:
1楼到6楼,一根光纤有问题;
前两个移动师傅打光查不出来;
第三个师傅换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什么线,白皮线可以打红光找,其他种类的线如果不是很长整根换吧,能测光纤断点的设备都不便宜,租一天 ...

光纤目前只见过黑屏和黄皮的,你见过白皮的么

网友:
楼主又出来消遣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纤目前只见过黑屏和黄皮的,你见过白皮的么

何止有白皮,近乎透明的都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纤目前只见过黑屏和黄皮的,你见过白皮的么

我家就是白皮线光纤,打光能找到断点,黑色看不见光。

网友:
光时域反射仪  OT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就是白皮线光纤,打光能找到断点,黑色看不见光。

运营商配的都是黑色的,你的白光纤是自己布的皮线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营商配的都是黑色的,你的白光纤是自己布的皮线么?

电信装的,室内用白皮线,室外用带钢丝的黑皮线。

网友:
前几天,家附近的线路被挖土机弄断了,看到工人用设备检测断点,那仪器能直接报出断点的距离。
问了一下,说设备很贵。他们领导曾经因工人没关车门而训话,说是设备要是丢了,比车丢了的损失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信装的,室内用白皮线,室外用带钢丝的黑皮线。

某宝上皮线基本都是黄色的(不带钢丝),你的白皮线是不是带钢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