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定义一个存在FLASH里的、常量指针数组?

楼主(2022-06-02):
程序里定义了两个常量数组:
const uchar C_S00[]={"admin"};
const uchar C_S01[]={"1234"};

现在需要定义一个指针数组,保存这两个常量数组的地址、但这个指针数组需要保存在FLASH里,我试图这样定义:
const uchar *p_C[2]={C_S00,C_S01};

但发现这个指针数组还是存在 RAM 里的,因为我程序里可以改变它,如:
p_C[0]=C_S01;

如何把这个指针数组定义到 FALSH 里、程序里无法改变?

网友:
你前面写法没有问题,编译之后在rodata里面,就是flash。取地址时只能在程序跑起来之后再取,否则编译之后数组里面是0。另外如果你不用它,且开gc sections,会被优化掉。

网友A:
const uchar *p_C[2]={C_S00,C_S01};
是指针指向的内容不可变
uchar *const p_C[2]={C_S00,C_S01};
是指针本身不可变,我猜(我没实际验证)这时指针本身应该是放在rom,或者你说的flash里
const uchar *const p_C[2]={C_S00,C_S01};
指针指向的内容,以及指针本身都不可变

网友B:
楼主语法写错了,示例:

const char *const p_C[2]={C_S00,C_S01};

网友C:
同问,怎么把一个lib放到固定位置呢,要求不同工程都生成一样,MDK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 uchar *p_C[2]={C_S00,C_S01};
是指针指向的内容不可变
uchar *const p_C[2]={C_S00,C_S01};

const uchar *const p_C[2]={C_S00,C_S01};

确实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语法写错了,示例:

确实,你这个写法好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怎么把一个lib放到固定位置呢,要求不同工程都生成一样,MDK编译

不同静态链接的工程,如果调用的Lib里的函数不同,虽然指定了库的加载区的地址,具体的可能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