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单片机DIVF指令的处理过程

楼主(2022-06-02):
没看懂几个例子中的结果怎么算出来的,为何进行18次运算?

网友A:
按字面理解就是需要循环执行18次迭代运算,中间结果是什么不必细考,把REPEAT和DIVF整体看成一条18个周期的指令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字面理解就是需要循环执行18次迭代运算,中间结果是什么不必细考,把REPEAT和DIVF整体看成一条18个周期的 ...

感谢大师,不知道怎么算,拿第一个例子说1000除以4000怎么会得到2000,这18次运算怎么算的。

楼主:
https://www.microchip.com/forums/m389272.aspx
找到原因了,因为结果进行了Q15操作了,但是为何执行18次还没理解,如果执行8次或者其他次数,会怎样呢?

网友:
可以创建一个工程,写几行程序,仿真观察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