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家里装修布线,是布传统网线还是光纤?

楼主(2022-06-03):
传统网线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被淘汰。

如果使用光纤,会否导致以后选购设备麻烦?比如我手上的路由器、电脑,都没有光纤接口。

网友A:
答案显然是非常麻烦,必须先光转电。

最优方案是光电并联一起走,电口走1G-2.5G网络,光口走10G以上网络。用电口走10G虽然可以向下兼容但是交换机不便宜噪音大,非台式机终端没法安装万兆电口网卡。值得一提的是网线最好是活线管,光纤可以与网线一起走,如果光纤损坏可以容易更换,光纤相对网线更容易折断损坏要考虑更换。光纤必须使用LC接口的双光纤,千万别用了fc,sc接口的单光纤预埋  这是光猫网络远距离传输的,网速也就1.25G样子,很难买光模块还不快,家里一大堆广电收发器结果得到一个千兆网络。

网友:
入户的主线光电一起,到集线电箱后输出都用网线就行

网友B:
把线管搞顺滑些,独立布放,以后想穿什么线就穿什么,光纤是最好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线管搞顺滑些,独立布放,以后想穿什么线就穿什么,光纤是最好穿的

到了每层楼后,网线走地板下了,以后还能穿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显然是非常麻烦,必须先光转电。

最优方案是光电并联一起走,电口走1G-2.5G网络,光口走10G以上网络。 ...

活线管什么意思?埋在地板下的线管怎么活?

网友:
网线和光纤一起走啊,光纤又不值钱

网友:
光纤网线一起走可以,现在带装修的房间网路都没有
家时用台式机的少了,笔记本无线加上WiFi MESH 覆盖和速度也还可以,只有对网络要求比较高的还是坚持有线,有线的2.5G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了每层楼后,网线走地板下了,以后还能穿线吗?

只要没有太多的变形,可以穿的(前提是不分叉)。电信电转光钎入户都是在原来网线管穿。试过把有线电视天线抽出来加一根网线一起穿

楼主:
其实光纤没有多少意义。

家用网络有1000兆传统网线已经足够使用。大部分场合100兆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光纤没有多少意义。

家用网络有1000兆传统网线已经足够使用。大部分场合100兆也足够了。 ...

层之间是不是最好光纤连接?
还是每层独立网络?层之间不联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案显然是非常麻烦,必须先光转电。

最优方案是光电并联一起走,电口走1G-2.5G网络,光口走10G以上网络。 ...

BIDI,单纤10G的光模块和双纤TR分离的价格差不多,100块搞个杂牌完全够用
虽然我并不认为家用场景除了入户接光猫外哪里一定要用光纤

网友:
1000M的有线网线,99.999999%都足够用,现在至少95%以上的只要有个WiFi就够用了,家里内网用光纤确实没必要。

网友:
层间布光纤可以,到睡房建议还是网线。当初铺了光纤现在十多年没能用上。如果是出租的套房那种可以考虑布光纤(如做民宿可以三网合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线管什么意思?埋在地板下的线管怎么活?

线管是大弯,然后弯少。以后网线坏了可以抽出来更换就叫做活线。其实家用万兆spf万兆交换机家lc接口光模块与电模块很便宜了,如果只有网线布2.5G网络顶多300MB每秒速度,能满足99%要求,如果是追求极致光纤万兆达到1GB每秒内网速度也很容易实现。交换机,还有网卡也不是贵的离谱。光电同时一起走,然后在对媒体箱子可以接到一个交换机上,需要电口接网线,需要光口就接光纤。而且都有对应86面板。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现在新款电脑都nvme固态硬盘4GB到7GB每秒速度读写速度很快的,相对于内网千兆内网面前,2.5G千兆电口确实不够看,成了内网大瓶颈。所以自己家用布设万兆内网很有必要,如果普通要求不高的商业住宿千兆电口内网完全足够。

网友:
价格都不是高不可攀,相信普及万兆光纤内网不是不可能。万兆电口模块最好买支持100到1000到2.5到10G自动协商,有很多不支持兼容2.5的万兆电口模块。

网友:
如果家不是特别大用质量好的网线就行了。每一个房间多放1-2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线管搞顺滑些,独立布放,以后想穿什么线就穿什么,光纤是最好穿的

虽然我都是建议光纤与网线一起并排走,但我自己装修的房子还是只走了超六类网线走2.5G电口,主要是网线都是活线管后期更换光纤也容易。自己家里数据量属于不大,但是千兆内网让我家里多台电脑还有安卓盒子,路由器轻度nas之间紧密的互联访问,从此优盘那速度看不上。就像机械硬盘到固态到nvme速度过度,百兆到千兆网络过度就像机械到固态硬盘,千兆到万兆就像固态到nvme硬盘过度,从此进度条是路人。虽然这种高速大量数据传输用的少,但是平时的网络丝滑顺畅确实很舒服,感觉家里的数码之间浑然一体了。还有一个让我坚持推荐使用万兆光纤的理由就是,千兆宽带服务真的普及开来,十年前县城网络提速纳入了地方工程,网络速度飞一样提升。300垫底,500起步,1000兆网络很常见。电信500兆网络最低129元每月,20g通用流量,300分通话。

相信不少坛友看到电信这个套餐价格是不是口水。1000m外网都不好意思内网千兆了。电信还提供一个家庭可以办理多条宽带,然后用路由器聚合。

网友:
楼层之间主干线路走光纤,楼层内部走网线,提前把交换机放在哪计划好了再定。超过50米的坚决不要走网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了每层楼后,网线走地板下了,以后还能穿线吗?

装修埋的线管,稍微粗一点,拐弯尽量不要太陡峭,后续都可以自己换线,网上买个穿线的钢丝绳自己动手更换,我刚把5类线抽掉,换了6a的,不过还是装修的时候直接考虑好布线,一步到位最好。现在也有光纤入户用分光器再用光纤接到每个房间的方案,根据自己需求来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D:
虽然目前6类线足够,但是楼层间和楼层内主要的房间布多条两芯皮纤备用比较稳,万一要上万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虽然目前6类线足够,但是楼层间和楼层内主要的房间布多条两芯皮纤备用比较稳,万一要上万兆呢~ ...

你布的不是单芯皮纤么

网友F: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头脑简单,听了装修公司的,每个房间只放了超五类,后面我自己装AP的时候有一个房价怎么搞都是百兆的。讲真,再来一次我会自己买线,并且布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头脑简单,听了装修公司的,每个房间只放了超五类,后面我自己装AP的时候有一个房价 ...

肯定是超6类千兆网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目前6类线足够,但是楼层间和楼层内主要的房间布多条两芯皮纤备用比较稳,万一要上万兆呢~ ...

万一上万兆,外墙走线就行。自己的房子还怕没有地方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头脑简单,听了装修公司的,每个房间只放了超五类,后面我自己装AP的时候有一个房价 ...

我家9年前布的还是普通5类线,也能跑千兆,设备之间距离十来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头脑简单,听了装修公司的,每个房间只放了超五类,后面我自己装AP的时候有一个房价 ...

可能是网线断线了,不能更换那就换掉ac+ap方案。改为mesh方案使用wifi6路由器无线三频率mesh。把主路由器买好点的千元以上华硕路由器,也许一个好路由器就全覆盖了无需多个ap了,网络简单也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修埋的线管,稍微粗一点,拐弯尽量不要太陡峭,后续都可以自己换线,网上买个穿线的钢丝绳自己动手更换 ...

fttr我觉得不会普及,需要多个辅助光猫。都上全屋光纤了,为啥不使用光口交换机,用分光器虽然便宜但是光猫多增加成本与耗电。还不一定能组成万兆内网,感觉毫无优势。用分光器必然分时复用光纤,速率上绝对没有直接sfp+ lc双纤万兆交换机速度快。fttr设备也少的可怜,绝对是某种缝合怪畸形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布的不是单芯皮纤么

双芯皮线光缆 光纤入户电信移动联通通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到了每层楼后,网线走地板下了,以后还能穿线吗?

1. 网线走中空水管,空间余量留大。 多留几根引线。方便后期增加网线或光纤
2. 管路不要太多弯角。 否则后期穿线容易卡位

网友G:
光纤 估计没那么快普及
建议走2.5G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光纤 估计没那么快普及
建议走2.5G

外网都是光纤,内网的不普及体现在笔记本,台式机,智能电视机,安卓盒子这些千兆网口,除了台式机其它设备属于没法直接使用光纤。我提出可以光电一起走,接在同一交换机规汇聚在一根据需求选择光口还是电口,可以速度与兼容性做到兼备。而且列出来全套方案设备包括86面板。这样以后大家家装可以轻松组建兼容性好速度快的万兆内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 网线走中空水管,空间余量留大。 多留几根引线。方便后期增加网线或光纤
2. 管路不要太多弯角。 否则 ...

网线走中空水管,为什么是水管,不是电线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头脑简单,听了装修公司的,每个房间只放了超五类,后面我自己装AP的时候有一个房价 ...

你这个逻辑错了,线质量有问题,跟他是几类线没关系的。别说超五类线,就是普通的五类线十几米内都能跑满千兆。超五类的标准是可以跑5G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头脑简单,听了装修公司的,每个房间只放了超五类,后面我自己装AP的时候有一个房价 ...

真正超五类线,8心全通,几十米内跑个千兆没问题吧。

网友H:
网线我只推荐某宝《机房重地》家的日线,质量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线走中空水管,为什么是水管,不是电线管呢

水管比电线管的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线我只推荐某宝《机房重地》家的日线,质量第一

我买的安普正泰超六类poe网线,双屏蔽双绝然室外型网线作为家装使用。水晶头是cncob带屏蔽六类两件式水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线走中空水管,为什么是水管,不是电线管呢

家装用20的pvc就很好了,如果直接用pvc水管当线管那就太厚直径太大,因为不能使用直角弯头,冷弯施工难度非常大,估计只能热弯,或者用波纹管代替弯头 。线管与水管最大区别是壁厚。

网友:
现在的网线 最新的可以走10G 以太网   我画过10G 网卡的设计

2.5G 将会是下个主流

网友:
无线是完全没戏了吧?

网友:
家庭用什么千兆万兆都是超前了吧,宽带出口一般300-1G,上下行不对称。最终Wi-Fi也只有几百M。家庭布线用六类网线完全够用,甚至用质量好一点的超五类也可以走千M,好的网线看铜芯粗细和双绞密度

网友:
网线到处铺上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管比电线管的质量好

网线低电压不考虑阻燃应该也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