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ADC数据采集模块AD7606(原理图、中文数据手册、例程等)

楼主(2022-06-03):
(VIP++福利贴:本资源由坛友  armos  提出申请,由阿莫网上搜集与上传,版权归原作者。)

AD7606 数据采集模块,16位ADC,8通道同时200KHz频率采集,每秒8*200K样本。SPI接口或8080 16位并口,可自行选择。 AD7606 数据采集模块特性: 使用AD7606 高精度16位ADC芯片 8路模拟输入。阻抗1M欧姆。【无需负电源,无需前端模拟运放电路,可直接接传感器输出】 输入范围正负5V,正负10V。可通过IO控制量程。 分辨率 16位。 最大采样频率 200Ksps。 支持8档过采样设置(可以有效降低抖动) 内置基准 单5V供电 SPI接口或16位总线接口。接口IO电平可以是5V或3.3V

网友A:
这个芯片是ADI公司一直推荐的,电力上应用挺广泛。每次宣讲都推荐,现在好像有升级版本。

网友B:
我只告诉你们,复位信号和忙信号一定要连接到CPU的IO引脚上。这货能被瞬变干扰干死。

网友:
去年做的LCR就是用它做的采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9c47876b1ac7fc8f4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ADI公司一直推荐的,电力上应用挺广泛。每次宣讲都推荐,现在好像有升级版本。 ...

7606B,或者AD7616.

网友(2023-02-02):
正在寻找16位AD,感觉ADS1146比较久,这个刚好,画板子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告诉你们,复位信号和忙信号一定要连接到CPU的IO引脚上。这货能被瞬变干扰干死。 ...

是的,继电器一动作就挂

网友:
我用ADS1256,性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7606B,或者AD7616.

7606B的spi时候支持拉低片选后8个通道全部读出,实测似乎不行,手册语焉不详。

网友(2023-05-26):
这个压缩包的解压密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