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T FOC 辅助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6-04):
请问大家,在ST foc中辅助传感器的做用什么?我在5.52平台里面使能了HALL辅助传感器,但是看程序里面并没有调用霍尔获取的角度,那这个辅助传感器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好久没搞这个了,我记得是为了快速启动。光编是相对编码器,刚上电不知道绝对位置,所以靠霍尔来识别转子大概的位置区间,然后就容易启动了。启动完成辅助编码器就可以退居二线,用来故障备份和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搞这个了,我记得是为了快速启动。光编是相对编码器,刚上电不知道绝对位置,所以靠霍尔来识别转子大 ...

我看了好久,都没看到哪一段程序有在调用这个霍尔捕获的角度